[技术讨论] 待机时间求解

楼主(2017-11-18):
电池700am,测出来的机器待机电流是1am,可以待机多长的时间。

网友A:
电池700amh,可待机700小时,中途开过机则没那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700amh,可待机700小时,中途开过机则没那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我们是实测是7天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们是实测是7天时间?

说明电池不新鲜了,容量没有700mAh,或没充足

网友B:
电压测量误差大,也许电还没放出来多少,低电压监视就动作了。

网友C:
你确定你的板子待机1mA?确定3.6-4.2电压范围内始终1mA?
你确定电池充满
你确定电池容量没有虚标?

网友D:
国内的电池虚标比较厉害

网友E:
务必先确认电池容量和真实待机电流,另外注意正确使用单位。700mAh的电池以1mA放电,那么理论上的放电时间为700小时,但实际上是否能达到,还要看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比如同容量的锂电池、镍氢电池和锌锰电池的表现就很可能不同,电池内阻在此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