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待机时间

楼主(2017-11-18):
电池700ma,测出来的待机电流是1MA,可以待机多长时间。

网友A:
电池容量通常用mAh为单位,那是表征电池在一定的电流下,放电至某一特定电压所需时间乘上放电电流。

相关参数确定后,就可以估算。但需注意,电池的参数离散性和衰减。

网友B:
厂家提供的是“理论”待时,实际待时小许多。例如飞利浦手机厂家说28天,实际使用不多时,才15天。

网友C:
700mAh/1mA=700h

网友D:
电池容量是以标准放电电流测出来的,实际放电电流偏离标准放电电流,实际容量不等于标准容量。

网友C:
放电电流越小,容量越大,一般是按照1/10C放电率标定的容量,楼主的电池就是按照70mA放电,容量是700mAh,由于实际放电电流只有1mA,那么容量将远超过700mAh。

网友E:
1mA 是什么电压下测的?也许在充饱的4.2V,有5mA,或者反过来,有个DCDC,4.2V时1mA, 3.6V时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