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SP-BF533的最小系统设计

楼主(2017-11-18):
基于ADSP-BF533的最小系统设计

引 言
  ADSP-BF533处理器是Blackfin系列产品的成员,专为满足当今嵌入式音频、视频和通信应用的计算要求和低功耗条件而设计的新型16位嵌入式处理器。他基于由ADI和Intel公司联合开发的微信号架构(Micro SignalArchitecture,MSA),将一个32位RISC型指令集和双16位乘法累加(MAC)信号处理功能与通用型微控制器所具有的易用性组合在了一起。ADSP-BF533处理器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最大频率为600 MHz,1 200 MMACs;

  (2)每一个内核中带有2个16位的乘法器,2个40位的累加器,2个40位的逻辑运算单元,4个位的视频运算单元和1个40位的移位器。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2个16位数的乘法,2个40位数的算术逻辑运算,4个位的视频数据算术逻辑运算,1个40位的移位运算;
  (3)低功耗,采用1.2 V的内核电压和3.3 V的I/O电压,片内集成调压器,并且具备动态电源管理;
  (4)高达148 kB的片内存储器;
  (5)丰富的外设接口,支持与SDRAM,SRAM,FLASH和ROM的无缝连接;
  (6)片上JTAG仿真接口。
  2系统总体设计
  最小系统是由保证处理器可靠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电路组成的,主要包括电源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SDRAM、FLASH存储器和JTAG接口电路组成。
 2.1 电源电路
  BF-533外部IO供电电压为3.3 V,内核供电电压为1.2 V。因此,最小系统采用双电源输出方案,采用TPS73HD301作为电源芯片,典型输入电压为+5 V,输出电压为+3.3 V和+1.2 V,每个输出最大可提供750 mA的电流。TPS73HD301具有电压监控功能,以保证被供电芯片在一个恒压下正常工作。他为每一路电压输出提供一个复位输出口,当他检测到输出的电压为欠压状态时,与那个输出电压相对应的RESET管脚将输出一个低电平,以启动系统复位。
2.2 时钟电路
  BF-533可以使用外部时钟,也可以使用内部振荡电路。当使用外部时钟时,应将此外部时钟连接到DSP的CLKIN引脚,且XTAL引脚悬空。本系统采用的是内部振荡电路外接晶振的方式,晶振连接到CLKIN和XTAL之间,并与两个电容相连。
  2.3 复位电路
  手动复位是最小系统常用的功能,本系统采用专用复位芯片IMP811实现手动复位。

2.4 JTAG接口电路
  BF-533提供了一个1EEE 11 49.1 JTAG测试访问端口。通过此端口,仿真器能够访问DSP的内部,允许开发者装载代码,设置断点,观察变量和寄存器。本系统采用14针接口的标准。
2.5 SDRAM
  S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具有随机读写速度快,写入数据之前不需要进行擦除的特点,在嵌入式系统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存储设备之一。本系统采用HY57V561620,其容量为32 MB,最高频率为133 MHz。ADSP-BF533支持与SDRAM的无缝连接,SDRAM的地址映射为OX00000000~OX080000000。
对于SDRAM可以采用以下程序进行测试:

该程序将0x2000000个数写入SDRAM,在Visual DSP++的BLACKFIN Memory窗口可以观察到SDRAM的数据写入情况,以验证写入是否正确。
2.6 FLASH存储器
  ADSP-BF533具有3种引导模式。当上电复位或者软件初始化复位后,处理器采样复位配置寄存器BMODE引脚,执行引导功能。无论采取何种引导模式,都要从外部存储器设备首先读取一个10个字节的头。这个头指定将被传输的字节数量和存储器的目的地址。多存储器模块可被任何引导次序装载,一但所有模块被装载,程序从L1指令SRAM的起始部分开始执行指令。
本系统采用NOR FLASH作为引导代码存储器,选用容量为1 MB的AM29LV800D,将其接在BF-533异步存储空间的BANK0上,其地址范围为0x20000000~0x20100000。
3系统设计注意事项
    (1)对于没有用到的DSP引脚,应将其拉高、拉低,或者定义成输出端,例如如果nBR,ARDY引脚不用时应拉高,RTXI,NMI引脚不用时应拉低。
  (2)在电路板设计中,应在电源和地之间合理分布去耦电容,以滤除噪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3)尽量缩短高频信号的走线,时钟和负载的连线尽量短而粗,并且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4 结 语

  最小系统可以直接作为核心部件应用与工程和科研中,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在最小系统的基础上,可以很方便地进行二次开发和功能扩展,能够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本文实现了最小系统的基本功能,介绍了各模块的硬件电路,为DSP应用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