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adc12 的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7-11-18):
msp430 adc12 可以转换负电压吗,如果把参考电压设置成负的可以吗

网友A:
VeREF-的范围是0-1.2V,VeREF+的范围是1.4-AVcc

网友B:
MSP430模拟输入明确的定义为0~VAVCC,LZ可以在外部极性变换后再用单片机采集

网友C:
如果必须兼顾正压和负压,就需要使用外部AD了

网友D:
可不可以用DA器件产生一个-2到+2可调的电压啊

网友E:
DA输出也是单片机的电压范围,如果要产生正负2伏的电压,外部需要做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F:
在模拟信号那里加了一个电平抬升电路

网友G:
电平抬升电路怎么加?

网友H:
不能转换负电压。

网友I:
可以把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J:
不可以的,小心烧坏芯片。

网友H:
只能使用外部的ADC芯片。

网友J:
推荐TI的ADC芯片。

网友I:
使用电容也能实现。

网友K:
这个不能实现的。

网友L:
楼主使用外部的模数转换芯片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VeREF-的范围是0-1.2V,VeREF+的范围是1.4-AVcc

这个负电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K:
负电压msp430不能采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VeREF-的范围是0-1.2V,VeREF+的范围是1.4-AVcc

不是都是正电压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L:
正常来说,都是正电压。

网友N:
参考电压一般都是使用正向电压的

网友O:
adc转换的最关键一个是参考电压的稳定性的

网友P:
现在的AD的参考电压有可以设计成负的

网友Q:
负电压的设计比较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