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电量检测问题

楼主(2017-11-18):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现在主要是通过监测电压

网友B:
如果是考虑精确智能的还是TI 的方案,比如笔记本常用的
可以参考TI有电池电量监测的方案

网友C:
直接分压AD采样就可以

网友D:
很多产品上都是这么用的,简单实用,易处理。------分压采样。

网友E:
分压的时候给采样的电阻并个电容,另外到时候根据实际值校准下,不然会发现测的不是很准哦

网友F:
电池电量显示如果用电压,不是很精确那种,用LM324就可以,没有必要单片机,电动车的电量显示就是这样做

网友G: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ADC电路。

网友H:
直接采样电压数值比较。

网友I:
这个参考电量测量电路。

网友I:
使用比较器不行吗?

网友J:
使用单片机比较电压。

网友G:
msp430就可以实现。

网友H:
锂电池还可以实现供电。

网友I:
但是得使用稳定的电压。

网友J:
单片机的参考电压稳定,比较数值就可靠。

网友K:
TI的就有几款较好的电池管理芯片的,,有一款叫c3052啥的,机不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