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问题编译不了

楼主(2017-11-18):
我装的是ccsv5.1版本,安装在D盘,可是打开Demo编译却出现“Nothing to build for project  Example_F2802xLaunchPadDemo”的提示,不知该如何解决

原来是工程下的C文件属性的Build Step选错了,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工程路径有问题没?

网友B:
怀疑是没安装c2000的sdk包

网友C:
CCSv5.1应该是装了的 吧

网友D:
是不是还要设置环境变量,或者安装其他软件

网友E:
会不会是安装时部分被360阻止了?

网友F:
工程文件的问题。

网友G:
重新建立工程,添加文件。

网友H:
CCS版本兼容吗?

网友H:
低版本的文件打不开高版本的。

网友F:
找不到这个工程路径了吗?

网友G:
可能工程文件损坏了。

网友I:
这个不是直接配置好的吗?

网友J:
怎么修改的工程属性?

网友K:
Build Step是什么?

网友L:
可能是CCS版本问题。

网友I:
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J:
楼主截图看一下。

网友K:
这个属性是什么功能?

网友L:
一般低版本打开高版本文件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