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5V转3V技巧

楼主(2017-11-18):
_5V转3V技巧

网友A:
整理得很详细, 值得一看

网友B:
不错,一直用的就是稳压芯片,其它的还不会。

网友C:
这个就一小小的LDO的就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D:
这个不多说的,直接收下的,现在的MCU大多数都是3V供电的

网友E:
使用LDO是最简单的。

网友F:
楼主要使用什么芯片?

网友G:
电平串联吗

网友E:
推荐ams1117芯片。

网友F:
正常的tI的转换芯片很多。

网友G:
一个小电阻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