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TL431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7-11-18):
【不懂就问】
之前也问过TL431的基础问题
现在知道TL431可以当做稳压二极管,或者通过配合外围电阻输出指令的稳定电压
现在遇见的电路图,如下图
左边的+15V_A是变压器二次侧未经过滤波电路的输出,最右边+15V是+15V_A经过LC滤波后的输出
UC3844的输出是控制变压器原边开关管的(未画出)
有如下问题
【1】经过R2,R3分压后,给TL431的R端电压就是2.5V,那在这儿TL431就是在当做一个比较器在使用吗?还是别的用途?
【2】如果是的话,TL431内部的基准源电压就是2.5V,那么输出正常,通过分压后的2.5V给R端,则输出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3】对于光耦TLP-181,若要它导通,就是要TL431输出低电平,那么这个低电平是怎么理解?
         是小于+15V_A在R4上分到的电压吗?还是怎么理解?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开关带能源的隔离反馈了,431和周边的采样电路,反馈电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馈网络

在这个电路里,是个运放了,你所有的三个问题都解决

ti有个完整的设计参考讲解:
https://training.ti.com/under-ho ... earch-CN-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开关带能源的隔离反馈了,431和周边的采样电路,反馈电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馈网络

在这个电 ...

谢谢,还是国外生产的公司配套资源多

网友B: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的稳压反馈网络!光耦是线性光耦,15v电压高 431就会把光耦拉的更亮 ,光耦另一端会给3844,使3844输出降低直至平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的稳压反馈网络!光耦是线性光耦,15v电压高 431就会把光耦拉的更亮 ,光耦另一端会给3844 ...

蓝色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