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这个安装顺序

楼主(2017-11-18):
我有个外壳,外壳上打个洞,把照片上的这个头子从洞里伸出来并且固定,这几个垫片、螺丝的安装顺序?
其中1一面是平的,一面带爪子,2是弹簧垫片,3是螺母。

是把1、2、3全放在洞的右边,并且按照1、2、3顺序安装,还是按照2、1、3顺序安装,还是把1放到洞的左边?
另外1的爪子朝右还是朝左?

网友A:
2是弹簧垫圈,用于防止螺母松动。此垫圈好像方向不对。从照片上看,该垫圈好像是右旋。而对右旋螺纹,弹簧垫圈应该是左旋。

网友B:
把1放到洞的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是弹簧垫圈,用于防止螺母松动。此垫圈好像方向不对。从照片上看,该垫圈好像是右旋。而对右旋螺纹,弹簧 ...

这个是一套的,螺纹是正螺纹(顺时针),不是反的啊,那个弹垫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放到洞的左边

为啥要放到左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要放到左边?

由于带爪子能起固定螺钉作用,右边有垫圈可防螺母滑动,1,2可交换。

网友B:
爪子靠铁板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套的,螺纹是正螺纹(顺时针),不是反的啊,那个弹垫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咋回事呢。 ...

右旋螺纹应该使用左旋弹簧垫圈,左旋螺纹应该使用右旋弹簧垫圈。这样防止螺母松动的能力更好一些。

网友C:
1放在面板内测,2和3放外侧,先2后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放在面板内测,2和3放外侧,先2后3。

1一面是平的,一面是带爪的,带爪的那一面朝面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一面是平的,一面是带爪的,带爪的那一面朝面板?

带爪的那一面朝右。

网友E:
1,2 功能相似,2 貌似多余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一面是平的,一面是带爪的,带爪的那一面朝面板?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