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低通滤波

楼主(2017-11-18):
各位大神,请教你们问题。如何理解二阶滤波里面截止频率与特征频率的关系。具体问题见附件照片。

网友A:
fp 定义的是截止频率,对应直流增益下降 3 dB 处的频率;
fo 定义的是与 RC 时间常数相对应的频率。
图片中的公式表达了(特定的)一阶和(特定的)二阶低通滤波器电路中两者之间的关系。

理解滤波器的有关频率指标,建议抛开电路,而从理.论.公.式.来理解。
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为:H(s) = P(s) / Q(s)
其中:P(s) 和 Q(s) 为关于 s 的多项式;H(s) 为滤波器的传递函数。

一阶低通滤波器的通用公式:
P(s) = A0 × W0
Q(s) = s + W0
其中:
A0 - 直流增益。
W0 - 截止(角)频率。

二阶低通滤波器的通用公式:
P(s) = A0 × W0 ^ 2
Q(s) = s ^ 2 + d × W0 × s + W0 ^ 2
其中:
A0 - 直流增益。
W0 - 谐振/中心(角)频率。
d - 阻尼系数。品质因数 = 1 / d 。

有个笔记,可以参考下:
二阶模拟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 定义的是截止频率,对应直流增益下降 3 dB 处的频率;
fo 定义的是与 RC 时间常数相对应的频率。
图片中 ...

感谢指导,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