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最近用ATT7053AU,电流有效值寄存器正确,电压有效值寄存器读不到

楼主(2017-11-18):
最近用ATT7053AU,电流有效值寄存器正常读,电压有效值寄存器读不到,ADC通道数据正确,电压口的ADC会受我接入的电压变化,但是Urms寄存器就是没值,见鬼了

网友A:
我得能读到,可是数据不稳定,经常有跳动

网友A:
最近我在搞ATT7053BU,可以交流一下。QQ:1496113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在搞ATT7053BU,可以交流一下。QQ:149611388

是不是硬件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C(2018-11-30):
我也遇到一些问题,读取的电压频率为复位值。很奇怪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些问题,读取的电压频率为复位值。很奇怪是怎么回事

注意时序,很多由于时序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