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对NRF24L01通讯互相干扰问题

楼主(2017-11-18):
有这么一个应用场合,两个无线模块为一对通讯模块互相收发数据,但是现场会有多对(不知道会有几对)这样的通讯模块同时工作。我选用NRF24L01作为无线通讯器件,每组通讯模块设置ID,通过校验ID来筛选数据。但是在实际情况下通讯效果很糟糕,表现为大家都无**常通讯了,收到的数据都是无效的。这可咋破啊。

网友A:
可以分信道,频率错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信道,频率错开即可。

可是NRF频率选择也是有限的,谁也不确定是不是有俩一样通道的模块在一起。

网友B:
那你只能做协议,发送前先侦听,或者带有发送开始和结束标志。

网友C:
时分或者频分,没法时分就只能频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分或者频分,没法时分就只能频分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只能做协议,发送前先侦听,或者带有发送开始和结束标志。

多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解决如下。NRF24L01有6个通道,通讯模块可以根据自己的ID选择使用哪一个通道,每一个通道又有126种不同的频率可以选择。所以有756种模式可以选择。即使现场出现同一频率同一通道的两到三个通讯模块,由于通讯并不是特别频繁以及尽量压缩通讯量,这些通讯模块也是可以共存的。现场同时工作的设备在十几台左右,出现超过三台使用同一模式的设备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