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12V电压怎样给MCU给供电。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7-11-18):
汽车12V电压很不稳定,之前用的一块12V转5V降压芯片,在家里测试时没有问题,装在车上时,无**常使用,MCU烧毁。所以想找一款可以车载使用给芯片提供5V稳定电压的车载电源。
能达到以下技术指标的最好,谢谢大家,十分感谢。
输入:在8-60V范围内可长期稳定工作,在100V电压下可满载工作30秒,可承受200V/0.1秒的电压冲击,过8KV ESD测试。
输出:12V/3A或5V/3A 都行

网友A:
之前你用的什么方案?找个能抗36V的差不多了 输入做好防护保护一般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你用的什么方案?找个能抗36V的差不多了 输入做好防护保护一般是没问题的 ...

这位哥哥你好,我用mcu给车上做了个小东西,在家接12v的电源正常用,在车上就不行了。我对电源这块不太懂,用的是一块12v变5v的非隔离变压模块,输入范围6~28v,输出5v,淘宝买的,6元钱。这个烧了以后,我又在晚上花80块买了一块能达的模块,输入9~18v,输出5v的隔离DCDC模块,但是还没有上车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你用的什么方案?找个能抗36V的差不多了 输入做好防护保护一般是没问题的 ...

我听朋友说,这个新买的模块在汽车也够呛能用,但是我又找不到合适的电源,所以来论坛求助。

网友A:
现成的模块你输入端要加一级防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