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救一个usb 电压问题,

楼主(2017-11-18):
mcu stm32f407ZGT
  目前现象,移植的cube  usb  mass storge 程序,其不接电脑 D+电压是0。2~0.5V,但是该程序下载到正点原子探索者F4的开发板上,以及另一块产品(stm32f407vet)上D+电压是3.3V,链接电脑也能正确的识别出盘符。

做过 如下测试
1 怀疑是焊接不对,重新焊接几个电路板均是这种现象。
2 怀疑是程序不对,但同一个程序在另外两个电路上都能正确执行。
3 怀疑是电路不对, 但电路基本只有stm32最小系统和usb接口,暂时没发现哪里不对,后面会附上电路图。
4 怀疑是iO口不对,单独测试D+ IO高低电平均正常。
5 怀疑mcu芯片不对, 将探索者 开发板同出问题的板子的mcu互换stm32f407,现象依旧是在开发板上能正常运行,在板子上不能运行
6 怀疑是布线不合适,暂时不知道如何测试,稍后会附上pcb图。7 怀疑电源电压不稳,示波器看电源正常,纹波10mV。
求分析问题出现在哪里?下面可以看出电路非常简单的一个测试电路,只有usb nandfalsh mpu6050 ,实际焊接只有stm32 和usb 接口以及电源 。pcb图上高亮的是D+ 和D-。

楼主:
图不是很清楚上传个pdf板

网友A:
信号层会不会存在着干扰?考虑下布线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原理图可能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