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DSP系统的运算量

楼主(2017-11-18):
1. 按样点处理
     按样点处理就是dsp算法对每一个输入样点循环一次。例如;一个采用LMS算法的256抽头德的自适应282"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fir滤波器,假定每个抽头的计算需要3个MAC周期,则256抽头计算需要256*3=768个MAC周期。如果采样频率为8KHz,即样点之间的间隔为125μs的时间,dsp芯片的MAC周期为200μs,则768个周期需要153.6μs的时间,显然无法实时处理,需要选用速度更快的芯片。

2. 按帧处理
     有些数字信号处理算法不是每个输入样点循环一次,而是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通常称为帧)循环一次。所以选择DSP芯片应该比较一帧内DSP芯片的处理能力和DSP算法的运算量。假设DSP芯片的指令周期为P(ns),一帧的时间为⊿τ(ns),则该DSP芯片在一帧内所提供的最大运算量为⊿τ/ P 条指令。
DSP芯片的基本结构

网友A:
定时间隔处理数据是很重要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