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 如何实时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楼主(2017-11-18):
用ccs3.3,在debug的时候将变量加入Watch Window就可以实时查看并且修改变量的值,不用停止和重新编译。

但是我的这个项目目前用的是CCS5.5,在debug的过程中可以将全局变量加入Expression窗口实时观测刷新,但是似乎直接修改没有反应。

请问CCS5.5有实现实时修改全局变量的方法吗?

网友A:
还真没试过这种用法,这样直接修改内存里的数据

网友B:
在Expression窗口中好像某些变量可以直接修改,结构体中的似乎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在影响

网友C:
单步执行的,可以实时显示。

网友D:
这个变量类型直接定义的。

网友E:
是在程序定义的全局变量吗?

网友F:
CCS怎么能够修改变量的数值呢?

网友C:
楼主使用的run吗?

网友D:
使用static类型。

网友F:
不是内部程序直接修改和变化的吗?

网友E:
局部变量是否有影响?

网友G:
这个在不编译软件上可以实现么?

网友H:
所有的全局都是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I:
楼主是要实时观测数据变化吗

网友J:
实时修改全局变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K:
Watch Window能够观测数据的。

网友I:
好像可以通过memery查看的。

网友J:
CCS还能修改数据吗?

网友K:
可以通过串口进行数据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