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格物致知-01:思想实验-如果人耳响应是线性的会如何?

楼主(2017-11-18):
我3个月前讲过,人耳之所以能识别拍频,感觉它好像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耳响应具有非线性特性!

这个结论,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验证的!!

今天张大侠居然发帖挞伐我,说我的言论不靠谱?!我要想反驳就太简单了,直接用这个著名的实验就能堵上他的嘴了!

但是不急,我们先做一个思想实验!

实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刀真抢型的,一种是思想实验,即在头脑中而非实验室做实验!一般电工会鄙视后者,认为那是纸上谈兵,是空头理论!而实际上后者比前者更聪明,更优雅!历史上最有名思想实验就是伽利略做的,重物比轻物先落地?

我们也来个思想实验,如果人耳响应是严格线性的,会有什么后果???我们的生活会有多可怕???

楼主:
看到大师帖子里很多数据,例如[2*10^-5Pa]等,不由让我想起当年给初中同学讲物理课的情形!由于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给初中生讲物理声学部分时,掌握不住火候,居然把张大侠帖子那些东西都说了(大学物理中的东西,初中生接受不了!),校长评论说:你适合去研究所或大学教书,不适合教初中!

楼主:
我以前说过,大侠现在说话口气,以及思维方式等,和他那个铁哥们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例如这个回答:

%  “倘若是线性的会如何?”
  倘若是线性的,人耳依然会听得出“拍频”,只要人耳能够分辨声音强弱就可以听得出。

说话特点总是用个人主观臆断来代替逻辑证明!对于科学问题,既无理论推导,又无实验验证,这种回答原本是苍白无力的,但是人家搞的非常霸气!

和这样的霸道总裁交流学术问题,费劲啊!

楼主:
等到快12点了,大侠在那不断地修改帖子,就是不回复,说明人家不希望看到“点评”!

为什么不希望?害怕!

针对本贴和大侠帖子中对话,简要说说大侠的自相矛盾!

大侠自己也说了,线性就是什么频率进,什么频率出!即不产生新频率!

现在,拍频拍出个新频率f2-f1,在一定条件下人耳能识别这个拍频!而且大侠帖子里还反复强调功率!乘法器等!这个时候还谈线性???

大侠自己的帖子,被自己的粉丝追问的难以自圆其说!我还没点评就被干翻盆了,这速度有点快!

更尴尬的是,帖子还是编辑推荐了,搞的骑虎难下,估计大侠今晚难眠了,要绞尽脑汁如何才能自圆其说!

漫长的一夜啊!

楼主:
大家欣赏下这个强大的“因为所以”逻辑:

[请注意:两个频率相差很小的音叉同时发声,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到达人耳的。空气在我们的实验中显然是线性的(空气在我们的实验中显然不会产生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等等)。在到达人耳之前,“拍频”已经产生,人耳是否能够感受到“拍频”,与人耳是否非线性无关。]

人耳是否线性,指的是从人耳鼓膜接收信号开始,到大脑处理并做出反应为止!跟空气介质有什么叼毛关系啊??

楼主:
大师和大侠,一个专门发“反面教材”,一个专门发“格物致知”,这名字不一样,但矛头都是俺!

联手围剿好啊,通过辩论能学到知识!热烈欢迎!

但是两个人最高水平就是能看懂点大一大二教材,你说他们给我复习这些教材,我能有兴趣看嘛???而且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物理老师的,居然还给我格物致知初二就学过的声音三要素,我简直醉了!如果我不表示感谢,这些粉丝会说我没良心,毕竟人家花3个多月时间码了这么多文字,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楼主:
这就尴尬了,大侠发帖要给我“纠错”,可是看了半天帖子,我也不知是纠我哪个错误的!!!
更要命的是,读大侠帖子,我会感觉到我是白痴!因为“声音太小,听不见;声音太大,耳朵痛”之类的生活常识,都要教我们,害怕我们不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尴尬了,大侠发帖要给我“纠错”,可是看了半天帖子,我也不知是纠我哪个错误的!!!
更要命的是,读 ...

人耳响应知识,非常复杂,远不是电工能掌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耳响应知识,非常复杂,远不是电工能掌控的:

:

楼主:
引用 楼主:
:

听觉强度范围这么宽,高性能啊!

网友A:
请问楼主,如果我用一个交流电压表去测量一个交流信号的电压值,其显示出的电压值和被测信号之间,算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呢?

网友A: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写了一点解释,看看有没有说服力:【格物致知】拍音不是因为非线性因素引起的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