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引脚输出个15US的高电平

楼主(2017-11-18):
(无正文)

网友A:
加上十几个nop不就行了

网友B:
AVR单片机就nop了,主频够高的话也可以用定时器,

网友C:
单时钟周期的AVR比较好算,你用1MHz或者其倍速的主频,然后拉高后用nop延时,如果用C写的注意看一下汇编代码,核对实际插入的nop数量,然后用示波器观察运行结果。
单独一个15us的高电平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你还有其它时间敏感的任务,那么可以把主频拉高,用定时器中断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