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塔和高压扬声器

楼主(2017-11-18):
不知道往哪个版块发,就这里吧。
      今天上坟,有根高压线路经过坟地上空,好像拍坟地不太好,所以拍了相反方向。不知道是多少KV的,有持续的放电声。清明节时,那天下着点小雨,整个坟地上空都嗡嗡地响,频率很低的50Hz的声音,声音柔和,音质不错。由此联想,用高压电播放声音好像也不错吗?

晚上没去过,不知道是不是能看到电弧。
特斯拉扬声器简单搜索看了看,有几个不同:
1,没有电弧。虽然有持续不断的放电声,但那种声音不是噼哩啪啦,也不是嗤嗤,更不是50Hz。
2,下雨天才有50Hz的嗡嗡声。平时没有,只有那种放电声。不知道雨大一点怎么样,不知道晚上时电线上会不会有火花出现。
3,50Hz的低频,声音很好,非常柔和、均匀,夹着少许发电机声,一般的音箱没有那么好的音效,放不出那么低的声音来。特斯拉扬声器低音不行。
4,估计没有臭氧,要不然电线腐蚀受不了。
5,大范围,感觉整个天空都在响。音量没有音箱高。
不知道小雨是不是个“突破口”,例如喷加湿器产生的水雾?需要长的电线而不是尖端放电产生的电弧?用旧显像管当高电压的电子管用,来控制高压输出电压或者电流,是不是比线圈直接生成的高压要好?

网友A:
共振频率,不下雨时有点风也会响的;
小时候捡到一些磁带,就弄出来两手拉直,只要有点风或小跑就会响。

网友B:
“由此联想,用高压电播放声音好像也不错吗?”

这是500kV输电线。
1、考虑过成本吗?
2、考虑过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频率,不下雨时有点风也会响的;
小时候捡到一些磁带,就弄出来两手拉直,只要有点风或小跑就会响。 ...

不是那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此联想,用高压电播放声音好像也不错吗?”

这是500kV输电线。

先考虑发声问题,如果确实可行,其它问题逐步改进,如果改进来改进去仍然存在诸多负面问题自然就以无法实际应用而告终。一般来说刚开始的东西价格都很贵,性能相对来说还差,当年的大哥大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考虑发声问题,如果确实可行,其它问题逐步改进,如果改进来改进去仍然存在诸多负面问题自然就以无法实 ...

发声问题就不可行。
你只听到了一个频率的声音,怎么能知道在人耳可闻的频谱内这种发声方式声压和电压的关系是均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考虑发声问题,如果确实可行,其它问题逐步改进,如果改进来改进去仍然存在诸多负面问题自然就以无法实 ...

你家里的交流市电是50Hz,电压仅220V,你听到了吗?
220V尚且要宣传安全用电,电压增加2000倍,裸露在外,你不怕?
500kV,离开五米远都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声问题就不可行。
你只听到了一个频率的声音,怎么能知道在人耳可闻的频谱内这种发声方式声压和电压的 ...

不知道其它频率怎么样,但50Hz来说,一般音箱放那么低沉的声音真不行,这个音效达不到。而且还距离较远,不知道电线距地面的距离,距离近了肯定音量可以再大点。往电塔中间走声音要比靠近电塔大,不知道是不是距离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其它频率怎么样,但50Hz来说,一般音箱放那么低沉的声音真不行,这个音效达不到。而且还距离较远, ...

可能你所说“一般音箱”是不行,但优质扬声器(包括音箱)放50Hz声音轻而易举。

网友C:
显像管要用到的高压也是变压器产生的,行输出变压器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D:
偶也听到过声音,声音可以定位,好像是从某个瓷瓶发出的。偶当时怀疑那个瓷瓶命不久矣。但是隔半年再去,声音依旧。

网友E:
如果音箱也能做个20米高,喇叭直径10米,效果肯定也不错

网友F:
电晕放电导致的声音。
  早就有人做出实物了,不需要几十万伏电压,一两万伏就很响了,可以加音频信号调制,出音乐。

网友F:
输出畸变失真严重,楼主感觉好,大概是空间尺寸足够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其它频率怎么样,但50Hz来说,一般音箱放那么低沉的声音真不行,这个音效达不到。而且还距离较远, ...

下潜要好

好的音箱加上好的功放,当然还要有好的音源

楼主:
矿石收音机那边有人说是当时电流大磁场引起的,我怀疑是不是这样?记不清这条线路是哪年架的,反正好几年了,以前和这次都没有听到嗡嗡声,唯独今年清明节有,考虑和下雨有直接关系。

网友H:
好的想法

楼主:
首先弄清楚发声原理,要是磁场引起的振动就算了吧,要是别的,看能不能改进改进,使之能实用。不一定要500KV,太恐怖,10KV左右可以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