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T叔帮忙

楼主(2017-11-18):
请T叔帮忙 :书名:Intel微处理器——从8086到Pentium系列体系结构、编程与接口技术(第5版)

网友A:
百度搜索第一个,CSDN就有下载的,不过很大,不好上传。

网友B:
T叔,请问你这边有没有《嵌入式系统可性设计技术及案例解析》?提前先谢谢T叔了。@ty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叔,请问你这边有没有《嵌入式系统可性设计技术及案例解析》?提前先谢谢T叔了。@tyw  ...

〓◆嵌入式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及案例解析 高清书签版 ◆〓

网友D:
神奇t叔

网友E:
为什么@tyw这么厉害

网友F:
太厉害了,T叔

网友G:
百度问答也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