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新唐NUC972 ARM9 内置DDR2 最大128MB 11路UART 应用技术交流

楼主:
NUC972DF62Y 采用ARM926EJ-S核心,执行速度高达300 MHz,堆叠最大128 MB DDR-II**体於同一封裝,提供216-pin LQFP封装,大幅减少PCB尺寸和降低电磁干扰 (EMI)。丰富的周边功能包含:11组UART、双以太网、SDIO/eMMC 介面、NAND Flash 介面、CAN 2.0B 、ISO-7816 介面、LCD控制器和高速USB 2.0 Host/Device 等,可以满足客户对弹性设计的需求。

NUC972DF62Y 提供AES、SHA与3DES加密引擎,并符合 -40℃至85℃工业温度规格,主要应用为工业自动化控制、人机介面(HMI)、工业物联网网关(Gateway) 、网路打印机设备、电表集中器、智能家居网关。
详情请点击: https://bbs.21ic.com/home.php?mod=space&uid=95532&do=blog&view=me&from=space

资料包:

DEMO板

网友A(2017-11-20):
要注意的是QFP 216是0.4mm引脚间距,焊接还是有一点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的是QFP 216是0.4mm引脚间距,焊接还是有一点的压力

哈哈,,没有随随便便就成功,,一是焊工要好,二是烙铁要好,然后手工焊,它还是可以焊好的,有客户已这样成功了,才敢大声的说出来.

网友A:
我是说有压力,也就是批量后焊接良率不是特别高,不是说没能力焊

网友B:
网络是百兆还是千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是百兆还是千兆的?

不用想了,肯定是百兆的。一个300MHz的ARM9没有以太网硬件加速的话处理不了千兆网络的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有压力,也就是批量后焊接良率不是特别高,不是说没能力焊

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批量手工焊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是百兆还是千兆的?

百兆的

楼主:
1.1 启动方式: 通过PA[1:0]引脚设置启动方式
  • 00: usb启动
  • 01: eMMC 启动
  • 10NandFlash启动
  • 11SPI Flash启动

1.2 Linux kernel
  • 版本: Linux 3.10.12  (会持续更新)
  • 已支持的外设驱动:NandUART、以太网、 I2CSPIUSB、加密、 LCD(Sync类型)ADCPWM
  • 集中器需另外移植或开发的驱动:
  • 160*160 80总线 LCD
  • I2C设备: EEPROM\RTC
  • SPI设备:计量芯片
  • 其他

1.3 Filesystem
  • 支持ramfsyaffs2ubifs

楼主:
在几种产品上的应用特点说明:

• 电力集中器,UPS监控器
    – UART  12 UARTs and support 4 ports with 485
• 工业控制器
   – Support CAN and LIN bus
• POS机
   – Rich Peripheral : Ethernet MAC, LCD, UART, USB H/D
• HMI
   – Support 1024x768 24 bits resolution LCD, Play AVI file

网友A(2017-12-28):
970系列有内置128MB DDRII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0系列有内置128MB DDRII的版本?

是的,已经有了,可以提供样片,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型号?

型号是NUC972DF71Y

楼主:
行业中人,都是懂行的,

网友A:
了解
还是新唐一贯的命名法,5是32MB,6是64MB,现在多个7是128MB

楼主(2018-03-09):
引用 网友A:
了解
还是新唐一贯的命名法,5是32MB,6是64MB,现在多个7是128MB

专业人士啊,

楼主:
在动环监控领域的应用

楼主(2018-06-11):
在数据采集方面的应用.最典型的就是动环监控,需要多串,走485.

楼主(2018-12-11):
在梯控上的应用

楼主:
  • NUC970 Linux BSP 提供了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交叉编译环境. 新唐有在不同的 x86 Linux 环境测试了本 BSP, 包含了 Ubuntu, CentOS, Debian…等.
  • 多数的 Linux 发行版不会将所有的原件都安装. 但有些组件在使用 BSP 的开发过程中是必须的. 另外有些组件可让开发的过程更加顺利. 以下列了一些Linux 安装过程会省略, 但必须及建议安装的插件.

  • Patch 用来打补丁的工具
  • libc6-dev 交叉编译去所需动态链结的 32 位函式库 (i386 版本)
  • libncurses5-dev 设置内核接口所需使用的动态链结库
  • git-all 版本控管软件

楼主(2019-05-22):
新唐NUC972的升级版NUC980,已调好了新唐NUC980+移远4G通信模组EC20

楼主:
  • NUC980 系列采用 ARM926EJ-S 核心,执行速度高达 300 MHz,堆栈 16 MB、64 MB 或 128 MB DDR-II 内存于同一封装,提供 64-pin、128-pin 和 216-pin LQFP 封装,大幅减少 PCB 尺寸和降低电磁干扰 ( EMI )。丰富的周边功能包含:10 组 UART 接口、双以太网、4 组 CAN 2.0 B 、八组 USB Host 、双 SDIO / eMMC 接口、NAND Flash 接口、QSPI NAND 接口、ISO-7816 接口和高速 USB 2.0 Host / Device 等,可以满足客户对弹性设计的需求。

  • NUC980 提供 AES、SHA、ECC 与 RSA 加密引擎,并符合 - 40 ℃ 至 85 ℃ 工业温度规格,主要应用为工业自动化控制、工业物联网网关 ( Gateway )、网络打印机设备、电表集中器、智能家居网关。

楼主:
关键特性:
        核心
         -        ARM926EJ-S 核心
         -        最高运行速度 300 MHz
         -        16 KB 指令高速缓存 ( I-cache ) 和 16 KB 数据高速缓存 ( D-cache )

        DDR 内存
         -        内建 16 M / 64 M / 128 MB DDR II 内存

        USB 2.0 高速主机 / 装置
         -        提供两组 USB 接口:一组 USB Host 及一组 USB Host / Device

        6 组 USB 1.1 全速 轻量主机

        系统开机选择
         -        QSPI NAND
         -        SPI Flash
         -        NAND Flash
         -        eMMC Flash
         -        SD Card
         -        USB Device

        20-ch 周边 DMA 控制器

        影像输入接口
         -        最高支持 2 组 CCIR 656 / CCIR 601
         -        最高分辨率 3 M 像素

        SD 主机控制器
         -        2 组 SD 主机
         -        支援 SD Card / SDIO / eMMC

        ADC
         -        12-bit 8 通道 ADC
         -        600 k sps

        加解密引擎
         -        ECC-256
         -        AES-256
         -        RSA-2048
         -        SHA-521
         -        HMAC
         -        随机数生成器

        周边
         -        Supports SPI / I2C / PWM / UART / CAN

楼主(2019-10-22):
Arm9TM 微处理器
  • NUC970/NUC980 系列
  • N329 系列
  • N9H 系列

楼主(2019-12-09):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有款产品用NUC505的芯片,不知道你是否熟悉或有朋友熟悉介绍下?我想外发出去的项目。谢谢。QQ1714 ...

是一个什么产品?有哪些功能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有款产品用NUC505的芯片,不知道你是否熟悉或有朋友熟悉介绍下?我想外发出去的项目。谢谢。QQ1714 ...

要求多长时间做出来?

楼主:
NK-N9H30

楼主:
NK-N9H30开发板

楼主(2020-03-05):
新唐NUC980+移远4G模组EC20

网友F(2020-06-28):
请问下,不带C后缀的是不是没有can功能?包括970系列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不带C后缀的是不是没有can功能?包括970系列的也是这样?

实际是不带C的也有CAN功能,跟带C的兼容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际是不带C的也有CAN功能,跟带C的兼容的,你可以试下。

嗯,完全兼容吧?2个can?

网友G:
性能应该不错,,只不过不会Linux

楼主(2022-01-17):
引用 网友G:
性能应该不错,,只不过不会Linux

也可以不带操作系统,裸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完全兼容吧?2个can?

是的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