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触发式开关?

楼主(2017-11-19):
现在有两个电源,要求是一个电源(8V)工作时可以触发另一个电源(12V)工作

楼主: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8V输出控制12V电源的控制脚就可以,没有专用控制脚,控制VCC

网友B:
说清楚些?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

网友C:
板凳楼已说了,只是没具体化,搞电源的一般能明白。用8V去控制一BJT或MOS,以控制产生12V电源管理芯片的Enable引脚为高或低电平以达到控制12V目的。 另一种就是用一个电子“开关”(继电器、光耦或Photo MOS)串入12V,这个开关由8V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