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关于beat问题的几点说明

楼主(2017-11-19):
不知不觉,愉快的周末又要过去了!有必要做个一般性说明,算是总结吧,并期待下个周末的到来!

1.关于拍现象的解释说明,现在绝大多数资料都是/两个/正弦波线性叠加这种情况做说明的!但是有人给定义说[所谓“拍”,是指两个频率相近的。。。],这个定义可就太狭隘了!!这是没搞懂拍现象本质导致的!

问题来了,谁能给个一般性定义?

楼主:
实际上这个一般性定义,本人半年前在本坛就说过了,帖子内容有夜观天象,掐指一算之类的话语!

所以第一个问题咱解决了!(喜欢背书的大师接受起来有点困难!)

2.关于人耳能辨识拍频,这是个生理学问题,而非物理现象了!网上**一大把,感兴趣的看看!看过以后,你会感叹人体器官之神奇,而且有许多问题悬而未觉,喜欢搞研究的可以关注一下!

3.拍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本人的一句[拍频未必是频],这句话啥意思?
根据拍频现象的定义,我们给出f1(t)和f2(t),令它们之间满足一定条件,使得f(t)=f1+f2可以产生拍频现象!!!
现在我们根据信号与系统第一章中周期信号的定义,可以判断f(t)未必是周期信号!即拍频是有限值时,信号周期却可以是无穷大!

所以说,拍频,未必是信号的频率!

楼主:
4.重点是通过本问题探讨,大家必须熟悉两个术语,相加sum和混频mix!

关于sum,正弦波有个有趣的特性,即任意个不同频率不同幅度的正弦波相加,结果不会产生新频率!
这个特性使得我们可以识别音色和音调!

楼主:
sum是线性的,而mix就是非线性系统问题了!非线性系统会产生新频率!而且新频率总是原来信号的和与差,如果是整数倍,那就是谐波或泛音了!

从频域来区分sum和mix是很容易的,前者是简单的叠加,后者模样大变,产生许多新谱线!

楼主:
关于拍频识别,如果不用mix,只用sum,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主流观点都说是个非线性响应问题!具体实验略!(因为论坛上有百度圣手,就不需要我动手了!)

楼主:
某贴地板楼层还有难能可贵的数学分析,不过人家那些结论,居然是靠肉眼观察仿真结果给出的,比头发丝还小的东西都能看到,说明人家练就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楼主:
虽然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但格物致知这个活,不是普通人能干的!尤其是本科生,仅仅经过些简单的基础数理训练而已,根本不具备研究能力,格什么物,致什么知啊?!低调点吧各位!

楼主:
这个听力测试,我只能听到10kHz!年龄越大,频率越低!

http://www.noiseaddicts.com/2009/03/can-you-hear-this-hearing-test/

楼主:
随便一瞅,又看到些奇葩言论:

/使用对数单位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人耳对声音大小的感受是非线性的。/

不服不行啊!

楼主:
又什么贝尔实验室,又什么科学家测量,在那扯半天!

人耳对声压的响应,是三次方跟的关系!

楼主:
使用对数的目的是大数变小数!
数学上计算两个大数乘积,口算时要使用对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对数的目的是大数变小数!
数学上计算两个大数乘积,口算时要使用对数!

:

楼主:
引用 楼主:
:

:

楼主:
大侠说:人耳对声音大小的感受接近对数关系,才可以听得到声压范围如此之大的声音。”

大侠居然把因果关系搞反盆了!!!难怪EE网介绍他时,说是“民间高手”(直白的说就是业余的)!

楼主:
大侠说
“人耳能够感受到拍频,是因为人耳可以感受到声音大小的变化,与人耳对声音大小的感受是否非线性无关。人耳感受到拍频,只是感受到声音大小的变化而已。”

这个因果逻辑也太牛了!

楼主:
13楼那个图很流行,是罗宾森和戴森先得到的!

大家看那7条红线,越往上越是水平,那个标100的最平!所以大家听音乐时喜欢大声,原因就在这儿!这会导致听力损伤!

楼主:
而且10k以上,曲线变的非单调了,这是人耳的二次谐振模式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听力测试,我只能听到10kHz!年龄越大,频率越低!

http://www.noiseaddicts.com/2009/03/can-you-he ...

一堆英文看不懂。14KHz细若蛛丝,15KHz听不到。四十多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听力测试,我只能听到10kHz!年龄越大,频率越低!

http://www.noiseaddicts.com/2009/03/can-you-he ...

哈哈,这个好玩,
只能听到15K,16K就若有若无了,老了
8-14K的叫声太熟悉了,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的啸叫大多这个样子。。。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在别的坛子里,有人求助隔壁住户开功放放音乐扰民的对策,
出的损招,搞个十几K到二十K的噪音,摧残隔壁的孩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好玩,
只能听到15K,16K就若有若无了,老了
8-14K的叫声太熟悉了,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的啸叫 ...

用台式电脑配音箱听不见,换一个很贵的耳机插电脑上,声音就明显一点了!
不但跟耳朵,还跟测试设备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楼那个图很流行,是罗宾森和戴森先得到的!

大家看那7条红线,越往上越是水平,那个标100的最平!所以大 ...

这个因果逻辑也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因果逻辑也太牛了!

大学物理学中小字部分就有相关说明!

要不要截图证明?需要你就讲一声!

楼主:
原来这个21IC“首席科学家”是这个板块大版主(以前是同僚版的)!

谁要有问题去模拟板块或等其他板块解决!

撤!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楼那个图很流行,是罗宾森和戴森先得到的!

大家看那7条红线,越往上越是水平,那个标100的最平!所以大 ...

我觉得不是,或不全是,曲线不平可以补偿,这样就不需要高音量了,实际是这样吗?我没有试过。
我觉得是大音量时分辨力提高了,听的更清楚。就像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很吃力,光线亮了就行了,越是精细的东西要求亮度越高。耳朵情况可能类似,高音量听的更清楚,所以喜欢高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或不全是,曲线不平可以补偿,这样就不需要高音量了,实际是这样吗?我没有试过。
我觉得是大 ...

是可以补,音响里有个等响度补偿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补,音响里有个等响度补偿技术!

我知道等响度补偿,遇过有那功能的机器,没注意音质怎么样。有该功能的机器就可以小音量下获得大音量的听感?我看未必,只不过相当于调了下高低音,是有改善,但我觉得还是大音量下分辨力高的缘故。和眼睛相似,同样太强的光虽然看的清楚但伤眼睛。VCD音质在大音量下可听出来失真,可能就这个原因。对很多设备来说,由于大音量下失真加大,所以大音量下分辨力高会被失真掩盖,觉得不好听没有优势。对耳机来说,高音量下失真不明显增加,所以人们喜欢高音量听耳机。如果音箱的声音也高音量下失真不明显增加,人们肯定喜欢高音量放音。小时候在太原某商场,人家卖电子琴,有人在大音量弹琴,那声音很好听,可能就这个原因。考虑一方面人家机器好,高音量下失真不明显增加,所以分辨力提高,觉得好听。另一方面等响度的原因,低音充足,感觉那一片空间都笼罩在那种声音中。如果按等响度把低音衰减了应该仍然好听。

网友A:
我不是不承认等响度曲线,而是说还有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