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I的模拟开关MUX36S16

楼主(2017-11-19):
TI官网上标注MUX36S16这个模拟开关的带宽是500M,但是为什么我做出来实际只有差不多1M?我还是用覆铜板做的,这应该也不会是电路工艺的问题吧,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问题?求老师指导指导

网友A:
你怎么知道1M的?

网友B:
对啊, 首先, 你的 1M 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测量手段有问题吗?
对于高频信号, 你的布线和阻抗匹配等方面有没有足够的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1M的?

信号源输入1Vpp正弦波,经过模拟开关,然后直接接示波器,保持信号幅值不变改变频率,当频率加到1M左右的时候幅值下降到了700mV左右,而且频率再往上加信号衰减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首先, 你的 1M 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测量手段有问题吗?
对于高频信号, 你的布线和阻抗匹配等方面有没有 ...

模拟开关怎么做阻抗匹配?电路是用覆铜版做的,100M的高速放大器做过,应该问题不大。几兆的频率不匹配影响也不会很大吧?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输入1Vpp正弦波,经过模拟开关,然后直接接示波器,保持信号幅值不变改变频率,当频率加到1M左右的 ...

后面怎么接的,会不会是后面负载的影响?
接个纯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怎么接的,会不会是后面负载的影响?
接个纯电阻试试。

后面直接用探头接到示波器。接电阻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怎么接的,会不会是后面负载的影响?
接个纯电阻试试。

后面模拟开关的输出直接用探头接到示波器。接电阻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