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的本质

楼主(2017-11-19):
1,“拍”就是物理学中干涉现象的一种,通常特指声学中的相关现象。

2,“拍”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可以用人耳听,还可以用仪器测量。如果将其转换成光,还能用眼看到。

3,“拍”有其频率,谓之拍频。这可以从其功率频谱中得知。

楼主:
物理学中的干涉是极为基础和重要的现象。而且,干涉还有多种应用,譬如各类干涉仪。

楼主:
作为干涉现象的特例——拍,与人耳线性不线性无关,甚至与人耳无关。拍完全可以用仪器测量,甚至可以转换成其它形式被人感知,譬如光,甚至可以是触觉。

楼主:
认识“拍”,关键是认识功率。而功率是电子学相关的重要概念。一个不能认识功率的人,如果自称谓工程师,那是扯蛋。

网友A:
补充一个例子:
交流供电网上并联着的所有发电机,一定是同一频率同一相位,否则各发电机之间功率会不断交换,电网将崩溃(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北京地区在1992年就发生过一次)。
一台发电机从静止(例如经过大修)到并网发电,不可能直接并网,而是先不与供电网联接,如上图所示(图中按照电子线路的习惯画了开关,与电力工业中符号不同),在开关接点两端并联电压表(某些小型发电机甚至使用串联了电阻的白炽灯代替电压表)。待发电机转动起来,发电频率接近电网频率时,电压表指针会摆动(如果用白炽灯的话,白炽灯会闪烁)。电压表指针摆动的频率,就是发电机频率和电网频率的拍频!电压表指针摆动(或白炽灯的闪烁)越慢,拍频越低。拍频的存在,恰恰说明发电机与电网之间存在功率交换。
微调发电机的转速,达到电压表指针稳定(或白炽灯不闪烁),说明发电机频率与电网频率相同。再极其小地微调发电机转速,到电压表指示接近于零(或白炽灯持续熄灭),此时发电机与电网同频且同相,没有功率交换。发电机与电网达到同相,开关闭合,发电机并网。然后调整发电机励磁,使发电机向电网输出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个例子:
交流供电网上并联着的所有发电机,一定是同一频率,否则各发电机之间功率会不断交换,电网 ...

工厂很注重50Hz频率,84年我给天津大港电厂做过一台大屏幕显示的50HZ工频频率计,用cd4046锁相环10000倍频后显示50.00Hz.挂在电厂中央控制室,还有一个电波钟.值班人员盯着频率,扳着调整开关,并记录动作时间.误差大了视为不良产品,是要扣奖金的.

84年……那时我才1岁……

网友C:
跟着前辈学知识

网友D:
单一(非零)频率的正弦信号,每个周期的均值为0,能量(或功率)为常数。
两个(非零)频率不一样的正弦信号叠加后,虽然并没有产生新的频率分量,但其能量(由于有两个频率,只能按过零来算周期了)却是周期性变化的,不再为常数。
“拍频”并不是指两个信号混合后产生了新的频率成分,而是指信号混合后的短时能量或功率不再为常数,为一周期性信号。
作为一个特例,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或多个频率相同的正弦信号叠加后,周期内能量或功率为常数,其“拍频”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单一(非零)频率的正弦信号,每个周期的均值为0,能量(或功率)为常数。
两个(非零)频率不一样的正弦信 ...

尤如用定音器调琴弦,没调准时会有翁翁声,这个就是A调定音器440Hz与琴弦调的A音的拍频,调准了没有翁声,特别悦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尤如用定音器调琴弦,没调准时会有翁翁声,这个就是A调定音器440Hz与琴弦调的A音的拍频,调准了没有翁声,特别 ...

吉他定音时也会听拍音,先定好一条,然后其他弦按出等音高的音,先稍微调松一点,然后再慢慢往上调,拍音频率会逐渐变低,直到感觉不到拍音。
不过现在我基本上直接用手机APP的调音器去调音了,直接显示出当前音高,方便又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