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03烧写寻求帮助

楼主(2017-11-20):
先感谢holychip的开发套件,HC-LINK+HC89F003 DEMO套件,
我用的是MDK4.73+插件支持的C51编译,安装HC-LINK_Setup(3.0.2.0).exe之后并没有多出
holychip的CPU选项,也无法配置debug及烧写工具,在mdk ide里面总是搞不定,
我想问问有没有通过HC-LINK直接烧写烧写HEX的工具?
在线等回复,谢谢!

网友A:
可以调试啊。看看说明书。

楼主:
HC工具驱动_用户手册_Ver1.00.pdf,比照这个说明做的,
我现在的问题:
安装HC-LINK_Setup(3.0.2.0).exe之后并没有多出holychip的CPU选项,也无法配置debug及烧写工具
环境如下:

网友A:
安装在KEIL文件夹下。

楼主:
HC-51LINK_Setup32.exe  要装这个,IDE才有CPU选项,
之前只安HC-LINK,没有安HC-51LINK,手册并没有说HC-51LINK,

继续问:用HC-LINK烧89F003,有没有脱离IDE的烧写软件?

网友B:
下载时需要插USB线吗?

没插USB线,下载时提示:“未连接器件”  为何

PS:相关驱动已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时需要插USB线吗?

没插USB线,下载时提示:“未连接器件”  为何

当然。USB一端连接电脑,另一端连接仿真器,仿真器一端连接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USB一端连接电脑,另一端连接仿真器,仿真器一端连接板子。

连接USB线,还是一样提示“设备未连接”

网友C:
我跟你遇到了相同得问题 有人可以解决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遇到了相同得问题 有人可以解决一下吗

下载时先设置好软件参数,不需连接USB电源线,连仿真器就可以下载

XP系统不支持C程序下载,可以用汇编语言编译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