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示波器测量晶闸管触发脉冲波形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11-20):
问题:我用示波器测量脉冲变压器输出脉冲波形,上电后晶闸管G和K之间并联的电容和电阻瞬间烧毁。
备注:我初次接触晶闸管触发电路

我按图中所示的原理图搭建了一个晶闸管移相触发电路:
TR为2:1的脉冲变压器,输入端电感约18mH,输出端电感约5mH;

触发脉冲是9KHz、1:1的脉冲串,脉冲串总宽度根据晶闸管导通角的增大而增大,
最小约300us,最大约2000us(当导通角大于90°时);
测试负载是220V、功率大约1KW的电热丝,额定电流大约4.5A。
在调试时发现:当触发脉冲串总宽度较小时,晶闸管输出电压随导通角的增大而增大,
但当触发脉宽接近2000us时,晶闸管输出全导通了且不受控,直到我移除触发信号后,
晶闸管才能正常关断,反复测试均如此。
针对该现象,我用示波器测量脉冲变压器输入端的触发脉冲,正常且受控。于是我怀疑是脉冲变压器
输出的触发脉冲异常,导致晶闸管出现全导通的问题。我用示波器测量图中R2两端的电压波形,
探针负极夹在B点,探针夹在A点。当我给晶闸管主回路上电(220V)后,电阻R1和电容C1瞬间爆掉了(着实吓一跳==)。
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电容和电阻会爆掉,检查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

请朋友们帮忙分析分析,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示波器的夹子,接的是三相电的大地,其实也就是跟零线是相通的。
每年都会有几千个跟你遇到一样问题的人。
你这种测量,要用示波器的差分测量,两个探头分别接被测电路的两个点,夹子悬空,然后示波器上用减法。

网友B:
现在好多示波器是用电池的用的时候不插电源线。你用这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夹子,接的是三相电的大地,其实也就是跟零线是相通的。
每年都会有几千个跟你遇到一样 ...

谢谢指教,我以前用示波器多是测量数字电路,很少测交流,这次可是有了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示波器是用电池的用的时候不插电源线。你用这种也可以

谢谢,但条件限制我手头只有一台示波器,嘿

网友C:
要注意示波器的夹子是连接的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线上的,是用是示波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夹子,还有就是示波器的两个夹子是共地的,尤其是双表笔测量的时候 要把参考地选择一直,或者只夹一个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示波器的夹子是连接的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线上的,是用是示波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夹子,还有就是示波器 ...

谢谢提醒

网友D:
差分测量,不需要两个示波器,数字示波器两个通道用差分测量就是可以了。

网友E:
我们一般220V电源上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般220V电源上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我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