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天嵌iMX6UL工控板TQi.MX6UL开发板平台触摸测试方法

楼主(2017-11-20):
      tqimx6ul支持电容(ft5x06,goodix)与电阻屏,7寸电容屏使用goodix触摸芯片,5寸高清屏使用ft5x06的触摸芯片,电容、电阻触摸可以自动识别,故用户使用时无需做相关设置,只要在u-boot中设置好与屏对应的分辨率就可以了。在上电前将要测试的屏接好,电容屏不可带电插拔。

触摸测试方法如下:

# ts_test
1484923005.739065: 754 391 255 #坐标为(754,391),255 表示压下
1484923005.758846: 754 393 255
1484923005.759881: 753 395 0 #坐标为(753,395),0 表示弹起
^Csignal 2 caught
[2]+ Terminated /opt/qt-4.8.7/demos/mainwindow/mainwindow -qws
#

  测试触摸之前要先关掉后台的qt程序,系统默认开机时会自动启动一个qt demo 后台程序,通过以下方法可以将它杀死。

# ps #查看后台进程
PID USER COMMAND
1 root init
2 root [kthreadd]
3 root [ksoftirqd/0]
4 root [kworker/0:0]
5 root [kworker/0:0H]
6 root [kworker/u2:0]
7 root [rcu_preempt]
8 root [rcu_sched]
......
98 root /sbin/udevd -d
287 dbus dbus-daemon --system
301 root -sh
304 root /opt/qt-4.8.7/demos/mainwindow/mainwindow -qws #这个就是要杀死的qt 程序,对应pid 为304
317 root udhcpc -i eth0 -b
323 root ps
# kill 304 #杀掉pid 为304 的进程
#

  上述方法只供参考,用户操作中pid 等会有不同。用户可通过设置开机自动启动程序关闭它的自动启动。系统默认是启动了一个qt 的demo 程序,同样用户也可以在/etc/profile.d/embedsky_set.sh加入要启动的程序,注意要加”&”让程序后运行。如:

  1. #autostart progrom
  2. /opt/qt-4.8.7/demos/mainwindow/mainwindow -q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