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分享]入门点灯测试,step by step

楼主(2017-11-20):
1.安HC-LINK,MDK没有CPU选项及烧写配置;
2.万般无奈,官方下载支持找到一个HC-51LINK安装之后才有CPU选项及配置,设置见官方说明。
重点来了:
3.HC-LINK连CPU,10芯牛角线连DEMO,切记,DEMO不能插USB线,否则下载失败,这差耽误差不多1小时吧,而且,DEMO板上的电源开关也影响烧写,具体是按下还是弹起没注意。
4.连续烧写似乎有问题,第二次烧好象关IDE,重新插拨HC-LINK才烧成功;

楼主:
;汇编测试代码,用到GPIO,TIMER0中断,
;p11 led1  p05 led2  p04 led3 p10 led4
SYSCNT EQU 28h

led1 bit p1.1
led2 bit p0.5
led3 bit p0.4
led4 bit p1.0
org 0
jmp begin
org 0Bh  ;timer0
        push psw
        inc syscnt
        mov c ,syscnt.0
        mov led1,c
        mov c ,syscnt.1
        mov led2,c
        mov c ,syscnt.2
        mov led3,c
        mov c ,syscnt.3
        mov led4,c
        pop psw
        reti
begin:
        ;FF02,p0m2 控制P05和P04
        ;ff08 p1m0 控制P11和P10
        mov a,#88h  ;推挽
        mov dptr,#0ff02h
        movx @dptr,a
        mov dptr,#0ff08h
        movx @dptr,a

        clr led1
        mov tmod,#11h   ;高4位Timer1   模式1为16位
        setb tr0
        mov ie,#82h
        jmp $
end

楼主: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MDU1MTUw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demo板上R3可能贴错了,取值太小,如果接入按键复位,即使拿掉ITEST跳线,电源经R3,从RST脚倒灌供电足以上MCU跑起来

楼主:
文档有的地方是HC89F003F4,有的地方是HC89S003F4,如果描述同一U建议统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有的地方是HC89F003F4,有的地方是HC89S003F4,如果描述同一U建议统一

下载时提示“”设备未连接“”  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档有的地方是HC89F003F4,有的地方是HC89S003F4,如果描述同一U建议统一

看这个帖子,应该是刚改了名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2050-1-1.html

网友C(2018-07-16):
郁闷了  俺看不懂汇编

网友D:
高手,居然会用汇编,求指点怎样学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