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科技引脚不够,怎么实现按键检测

楼主(2017-11-20):
引脚不够,又不想用手上没有的单片机。
需要12+3个按键。12键0-9 * #。剩余三个是独立的,清除数据,门铃,滑盖检测。
问有什么办法,用最少的脚检测这些按键,低功耗。AD检测,感觉不好处理吧,功耗控制也是问题,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或者别的方案,在线等,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可以用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或者干脆再用一片MCU,你熟悉的即可,IO够用的任何型号。

网友A:
用MCU扩展,你的原MCU最少只要有一根空余IO即可实现。

网友B:
tssop20 够不够

楼主:
好吧  不行就再加一块单片机吧!。。。。。。。。。。不好意思说机不带吧 文明你我他。

网友C:
还剩几个引脚?是不是有可能和别的引脚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剩几个引脚?是不是有可能和别的引脚共用?

不够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  不行就再加一块单片机吧!。。。。。。。。。。不好意思说机不带吧 文明你我他。 ...

用2片贴片74hc164或165最省事

网友C:
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我一个40引脚的单片机实现32位数码管动态扫描、29个按键扫描,还要2路串口通讯,还要IIC,都够用的。

网友E:
很简单,74hc165串转并,可级联,多少个都没问题,本质上是拿时间换空间。SCL,SDAin,CS三个IO搞定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片贴片74hc164或165最省事

咋用啊t叔  可以检测按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我一个40引脚的单片机实现32位数码管动态扫描、29个按键扫描,还要2路串口通讯,还 ...

好强,不同的器件共用引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74hc165串转并,可级联,多少个都没问题,本质上是拿时间换空间。SCL,SDAin,CS三个IO搞定一切 ...

这不是输出的吗,按键这种也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强,不同的器件共用引脚了吗

我把数码管驱动和按键扫描都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数码管驱动和按键扫描都共用了。

懂了  我试试,好像可以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输出的吗,按键这种也可以吗

sorry,是并转串。可以用的,我设计都这么用。按键加LED,LED用74HC595,按键用165,片选同一根,高电平读,低电平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咋用啊t叔  可以检测按键吗

网友F:
74hc165啊,对付按键检测这种慢速的检测足够了,检测几十个按键没问题

楼主:
了然了,谢谢大家。

网友G:
扩展个mcu啊,你还那么多按键。。。。。。设计时候不选型?

网友H:
ad按键,分辨率外部干扰足够低的话,一个io可以检测很多个按键

网友I:
可以考虑使用SPI扩展IO,或者IIC扩展IO,一块芯片可扩展16个GPIO。
IO既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作输入时 可使能中断,当IO电平发生变化时 产生中断信号。
单片机根据中断信号 再去读IO电平。

网友J:
矩阵扫描可以实现

网友K:
天微的TM16xx, LED数码管/阵列驱动, 一般也都带若干按键检测功能.
通讯一般是spi或i2c, 只要3个或2个gpio就解决了.

网友L:
LZ并没有讲清楚所用的单片机还剩几个脚?根本就不知道设计的最终目标是把接口引脚数量减少到多少......
带锁存的串转并芯片只需要两条线就能实现16个按键的扫描。这样就只需要2+3=5条线。
亦或者12的键盘和3个独立按键各组成加权网络,2个AD口就够了。

网友M:
看看矩阵键盘扫描能不能给你点思路

网友N:
现在手头用的是74HC595实现的,共用5个IO,实现2*8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天微的TM16xx, LED数码管/阵列驱动, 一般也都带若干按键检测功能.
通讯一般是spi或i2c, 只要3个或2个gpio就 ...

1650 怎么检测按键?

网友K:
引用 楼主:
1650 怎么检测按键?

手册里都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册里都有呀...

检测的按键 单片机怎么知道呢。可以读吗?

网友O:
8楼正解 可串转并口

网友P:
595也可以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检测的按键 单片机怎么知道呢。可以读吗?

...你看手册啊, 写得一清二楚, 中文的. TM1650似乎支持4*7=28个键, 只需要两个gpio和MCU通讯.

网友Q:
标题打错字了

网友R:
楼主放水贴,矩阵,电阻分压,IR,ADC,外扩芯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看手册啊, 写得一清二楚, 中文的. TM1650似乎支持4*7=28个键, 只需要两个gpio和MCU通讯. ...

画线部分位什么要连接?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画线部分位什么要连接?

画错了吧, 肯定不用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