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完后无法进入CCS的环境

楼主(2017-11-20):
问ccs安装完后CCS STUDIO无法进入其中,并且无显示,自动关闭?

网友A:
用的是CCSV3.3吗?

网友B:
CCSV3.3不支持WIN7,不支持64位机,如果你那里用的是WINXP碰到这种情况,那么重新到TI网上下载CCSV3.3,然后重装,还不行则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C:
CCS装好后肯定可以正常运行,如果你那里不能正常,那么一定是CCS安装包或者操作系统

网友D:
同样的安装包换台电脑CCS能够正常打开吗?

网友E:
最好安装在c:根目录
2,安装文件如果不是光盘,这放置安装文件的目录要用英文字母不能含有汉字等

网友F:
这个是哪个ccs软件

网友G:
电脑系统版本太低了。

网友H:
是打开之后关闭还是无法打开

网友F:
是不是ccs不能兼容系统

网友H:
建议卸载之后重新安装。

网友G:
或者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I:
这个是不能在这个系统运行吧。

网友J:
使用的管理员权限吗?

网友K:
楼主用的CCS哪个版本?

网友L:
楼主这个显示报错吗

网友I:
换个其他的系统试试。

网友K:
是否需要更新CCS版本

网友J:
后期可能需要兼容运行

网友L:
log文件是怎么记录 的?

网友I:
卸载干净软件,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