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频高压脉冲电源问题

楼主(2017-11-20):
最近再做一个高压脉冲电源,频率20KHz,现在想将峰峰值为200V的正弦交流电升压到20KV,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我现在是用两个变比1:50的变压器级联在一起,做不起来,变压器已经烧了   希望各位大侠能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A:
这个关键是高压击穿问题,如果解决了绝缘,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B:
两个相同的变压器?

网友C:
变比1:100毫无问题。把绝缘做好。

网友D:
变压器击穿了???建议把变压器用环氧树脂浸封,能达到更好的绝缘效果

网友E:
普通的变压器可能浸封可能也不起作用,因为没有做层间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