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输出负电压异常

楼主(2017-11-20):
最近项目需要-2.5V基准电源,实际搭的电路输出有问题,-4V多,然后用multisim仿真与实际基本一致。
下图是输出-2.5V电压不对。

下图改变了2个电阻的阻值,输出-2.5V正常。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因为你画错了。
REF跟K接一起才是25V,REF跟A接一起是关闭。

网友A:
2.5V不是25V

网友A:
改成1K欧,输出是2.5V只不过正好两个1K分压得到2.5V,并不是431像你期望的那样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1K欧,输出是2.5V只不过正好两个1K分压得到2.5V,并不是431像你期望的那样工作了 ...

多谢这位大神。现在已经仿真OK了,明天再修改板子测试一下。
另外还有个问题,需要增加一个电阻R14这个电路才能工作?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大神。现在已经仿真OK了,明天再修改板子测试一下。
另外还有个问题,需要增加一个电阻R14这个电 ...

你这图,R10是接VCC和GND的,和431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大神。现在已经仿真OK了,明天再修改板子测试一下。
另外还有个问题,需要增加一个电阻R14这个电 ...

为LZ感到焦虑,
会搭2.5V电压基准,不会搭-2.5V基准?!!!
把2.5V基准电路的VCC换成GND,GND换成-5V这么难,这么不可理解吗?

网友B:
另外R14取值太大,不满足TL431的工作参数

网友A:
对。
TL431好像至少要给0.1mA电流,你这电路里头就不能用超过25K的电阻。
一般如果功耗不敏感的话电流给毫安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R14取值太大,不满足TL431的工作参数

感谢两位大神 ,仿真已经通过,明天我修改样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TL431好像至少要给0.1mA电流,你这电路里头就不能用超过25K的电阻。
一般如果功耗不敏感的话电流给毫 ...

感谢两位大神 ,仿真已经通过,明天我修改样板测试一下。

网友C:
我这边有个光耦驱动,电路会更简化

网友D:
同意7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
TL431好像至少要给0.1mA电流,你这电路里头就不能用超过25K的电阻。
一般如果功耗不敏感的话电流给毫 ...

要使TL431正常工作好像至少要给1mA电流,而不是0.1毫安,(不得小于1毫安和大于1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