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PU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20):
可以做输出口,输出高低电平,但是要接入LDO电源

网友B:
有没有具体操作的示列

网友C:
官方的代码有的

网友D:
接LDO电源是指LDOO和LDOI分别接VCC和GND吗?

网友E:
LDOO指的是稳压之后的输出,LDOI是还没有稳压的电压,比如你的系统有5V和3.3V的电压,可以在LDOI接5V,LDOO不接

网友F:
我比较喜欢LDOO接3.3V,IDOI不接,防止出错把芯片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DOO指的是稳压之后的输出,LDOI是还没有稳压的电压,比如你的系统有5V和3.3V的电压,可以在LDOI接5V,LDOO不 ...

LDO的设计与使用很普遍的。

网友H:
可以配置普通的IO

网友I:
MSP430F5310?

网友J:
PU口是什么IO?

网友K:
MSP430的端口有P1、P2、P3、P4、P5、P6

网友L:
能够通信的IO都能被配置的。

网友M:
把MSP430F5310的PU口配置为简单的IO,定义:
  //RXLED             LED4            PU.0       输出,高有效
#define RXLED_OUT             PUCTL |= PUOPE
#define RXLED_HIGH            PUCTL |= PUOUT0
#define RXLED_LOW             PUCTL &= ~PUOUT0

//TXLED             LED5            PU.1       输出,高有效
#define TXLED_OUT             PUCTL |= PUOPE
#define TXLED_HIGH            PUCTL |= PUOUT1
#define TXLED_LOW             PUCTL &= ~PUOUT1

操作函数:
void RxdandTxdLedinit(void)  // 接收发送灯初始化
{
    LDOKEYPID = LDOUNLOCKSPID;   // 寄存器解锁
    PUCTL |= PUOPE;              // PU为输出方式
    RXLED_LOW;                   // PU.0输出0
    TXLED_LOW;                   // PU.1输出0
    //RXLED_HIGH;                  // PU.0输出1
    //TXLED_HIGH;                  // PU.1输出1
    LDOKEYPID = 0xffff;         // 寄存器“LOCKED”
}

void RxdLedOn(void)           // 接收灯亮
{
    LDOKEYPID = LDOUNLOCKSPID;   // 寄存器解锁
    PUCTL |= PUOPE;              // PU为输出方式
    RXLED_HIGH;                  // PU.0输出1
    LDOKEYPID = 0xffff;         // 寄存器“LOCKE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输出口,输出高低电平,但是要接入LDO电源

为什么要接入LDO电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具体操作的示列

在哪里能够找到PU口的配置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接LDO电源是指LDOO和LDOI分别接VCC和GND吗?

什么芯片有LDOO和LDOI?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喜欢LDOO接3.3V,IDOI不接,防止出错把芯片烧了

哪里芯片有这接口?

网友H:
使用的是哪个msp430?

网友I:
这个PU口不是所有的都有吧。

网友J:
不是普通的IO吗?

网友K:
楼主说的PU是什么口

网友L: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M:
看看这个配置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输出口,输出高低电平,但是要接入LDO电源

这个PU口是哪个口?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具体操作的示列

这个功能是什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代码有的

哪里能够下载到工程代码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接LDO电源是指LDOO和LDOI分别接VCC和GND吗?

msp430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