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OOST升压斩波电路输入电压降低

楼主(2017-11-20):
(无正文)

网友A:
“斩波”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下回复权当没有这两个字,如果有误,实属能力有限。

网友B:
BOOST电路的带载特性,也与电感的功率容量有关,如果电路形式正确,请检查元件参数。

网友C:
升压电路带载能力不足,不一定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D:
电感100UH   电容0.1UF  差不多吧

网友E:
应该是和带载能力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