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SPI使用总结

楼主(2017-11-20):
1. SPI速率不能超过15M,超过后会出现严重误码
2. 如果接收方式为中断接收,SpicCR字符长度控制位决定了中断的字长。如字长为8,中断等级为1,则每接收一个字节产生一次中断。如字长为16,中断等级为1,则每接收2个字节产生一次中断。
3. 注意主模式和从模式的极性一定要相同。主模式为上升沿采样,下降沿输出。从模式也应该为上升沿采样,下降沿输出。否则会出现采样数据不准确。
4. 注意数据写入SPITXBUF时是左对齐,而读入SPIRXBUF是右对齐。这个问题在16位字长时不突出。但是在16位以下数据字长时要特别注意。一般方法是做左移运算。
5. 注意SPI fifo的用法。* r( U8 J8 g# ^
本人在调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数据丢失,困扰多天。后来查明原因,因为开启SPI FIFO增强功能,不能根据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来暂停发送数据。因为此时的TXBUF是从TX FIFO中得数据。程序中写入TXBUF,只是写入发送缓冲器即FIFO。根据先进先出原理,你源源不断的向TXBUF写数据,则FIFO里总是保存你最后写入的数据,而不会将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位置一,所以会发现数据丢失。正确的方法应该判断SPI TX FIFO中的字的个数。如果发送FIFO里已经有16个字了,此时应该停止发送新数据,而等待SPI总线上主机的时钟将TXBUF里数据移出,FIFO数据自动装载一个字到TXBUF里,这时才能发送新数据

网友A:
注意数据写入SPITXBUF时是左对齐,而读入SPIRXBUF是右对齐。这个问题在16位字长时不突出。但是在16位以下数据字长时要特别注意。一般方法是做左移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