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简单的给设备生成一个唯一的ID

楼主(2017-11-20):
请问怎么简单的给产品生成一个唯一的ID。方便生产,成本低的

楼主:
希望有人来给点意见

网友A:
简单,能联网的,自己做一个分配ID服务器;设备第一次上电后,判断Flash里存储ID的区域值非法,自动从电脑下载一个新ID

不能联网的话,用烧录器自动产生一个若干字节长度的递增的ID,存放到Flash末尾即可

网友B:
   有一些CPU比如STM32里面自带ID寄存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第一个00001,第二个00002,就这么简单,别想太复杂了。
当然,实在闲的无聊,用当前时间为种子计算出一个超级复杂的数也可以。

网友D:
如果ID足够长的话,可以考虑用UUID。

网友E:
使用数据库的自增。
产品流水号+订单流水号+机台分配的流水号区段。
要是找不到一个能单线程控制的地方,只能是按区段分配了。
年月日时分秒毫秒  或者 uuid那种规则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F:
很多固化器都支持写入ID,在程序存储器中定义一个ID地址,固化器会累加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能联网的,自己做一个分配ID服务器;设备第一次上电后,判断Flash里存储ID的区域值非法,自动从电脑 ...

恩,最好就是这样,先记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CPU比如STM32里面自带ID寄存器

恩,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第一个00001,第二个00002,就这么简单,别想太复杂了。
当然,实在闲的无聊,用当前时间为种 ...

谢谢,是像楼上说的那样,在烧录器里设置,写在flash最后么?

网友G:
用时间最简单,而且肯定不重复,还可以追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ID足够长的话,可以考虑用UUID。

圈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啊。没涉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时间最简单,而且肯定不重复,还可以追溯

怎么方便保存呢,保存在哪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方便保存呢,保存在哪呢

如果系统有实时时钟并有可写入的非易失存储器,那么可以在第一次运行时或根据专门的指令读取时钟值并保存为ID。固化器也可能有支持该功能的,但不如支持累加ID的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方便保存呢,保存在哪呢

只要有RTC,每次需要时直接读取当前时间,生产ID。

网友H:
MCU的话,直接用唯一ID

网友I:
比如依次输入00001 ~ 99999序号,然后加密出一个伪随机数做唯一ID。(唯一ID解密就得到序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像楼上说的那样,在烧录器里设置,写在flash最后么?

写哪里随便。
大家一般习惯于写尾部。

网友J:
唯一id干啥用,做序列号激活备案激活还是只要不重样就行,

网友K:
以前我们用一片DS18B20,用它的唯一序列号,想不到吧!

网友L:
很多芯片都有OTP 空间,一般都放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我们用一片DS18B20,用它的唯一序列号,想不到吧!

厉害了你

网友K:
也不是我想的,公司一直用了很久了,主要是用来识别CAN节点,一个全自动仪器有上百个节点,每个节点一个DS18B20,。

网友M:
用滚码烧入就可以了,只要6个 位以上,应该是确对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