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有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1-20):
主要问题是左上方的三极管开关电路,没加之前电路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是仿真算法不收敛……按【是(Y)】试试看。

楼主:
后续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但是功能失败了。现在有点疑惑的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开关电路,我的目的是让LED_red根据脉冲信号的高/低,点亮/灭掉。求各位大神指教。现在只差一个开关电路,LED_red驱动电路已经完成了。

网友B:
放置一个正弦激励源放旁边,把频率调高些试下。我仿真都是要放置一个激励源用来调步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续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但是功能失败了。现在有点疑惑的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开关电路,我的目的是让LED_re ...

改这个电路:

楼主:
收到,我先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