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备用电池供电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7-11-20):
看技术手册备用电池供电(引脚8脚VCC1没有连错)active模式0.4mA,保持模式0.2μA。
我把CE、IO、SCLK三个脚连到单片机上。设备整体断电,只用备用电池供电给DS1302,这时候测电池功耗是0.4mA,和active模式差不多,很快电就用完了,这是为什么?怎么能进入保持模式?
补充:量这三个脚对地都是0V,手册也是写这三个脚都是内部40kΩ下拉的,应该处于手册里写的保持模式。

网友A:
这个看下原理图设计的哈

网友A:
最好是外部加下拉电阻的,不用的话就可以不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下原理图设计的哈

原理图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外部加下拉电阻的,不用的话就可以不焊接的

虽然没外接下拉电阻,手册上写了内部有下拉,用万用表量也是0

网友B:
外部的干电池供电吗、

网友C:
你的电池是不是有其他的放电信号源?

网友D:
楼主怎么设计的供电电压?

网友E:
这个供电电路参考哪个?

网友C:
bat和干电池供电要分开的

网友B:
DS1302芯片怎么可能供电这么快

网友E:
外部电池供电是需要单独供电的。

网友D:
使用二极管隔离了吗?

楼主:
没用二极管隔离,Vcc1是电池,Vcc2外部电源用的1117稳压的3.3V,断电Vcc2就没有了

楼主:
Vcc1除了连电池以外没有其他电路连接

网友F:
仅供参考

网友G:
仔细检查电路和芯片

网友H:
路过,为什么我的电路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读取时间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路过,为什么我的电路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读取时间的呢?

你用的是51吧,

网友I:
看完了,感觉楼主电路没什么问题,我有个想法,是当外部供电时候,备用电源就不供电,用个三极管切断就好,

网友J:
ds1302芯片太老了。前段时间刚处理了一批假货,3天把纽扣电池电用完的,电流竟然有0.6mA。电路没问题。换芯片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ds1302芯片太老了。前段时间刚处理了一批假货,3天把纽扣电池电用完的,电流竟然有0.6mA。电路没问题。换芯 ...

还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楼主:
解决了,这个芯片有问题,单独接VCC1时VCC2有大约1.1V的电压(设不设置涓流充电都有),对外部有放电电流了。
1脚和8脚各串一个二极管解决。
感觉是假货DS1302。
8脚也串二极管是因为手册里写VCC2>VCC1+0.2V才能保证不耗电池的电。
但这样又有了涓流充电会充不进去的问题……或者1脚串锗二极管吧,已经解决了就不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ds1302芯片太老了。前段时间刚处理了一批假货,3天把纽扣电池电用完的,电流竟然有0.6mA。电路没问题。换芯 ...

你的问题应该和我的一样,1脚8脚各串一个二极管可以解决

网友L:
我用过很多DS1302,从没出现大电流的情况,建议楼主多测试几个样板,看是否都一样大电流,如果是,通常2个原因:1、IC损坏或买到不良品。  2、电路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过很多DS1302,从没出现大电流的情况,建议楼主多测试几个样板,看是否都一样大电流,如果是,通常2个 ...

已经确定是IC的问题

网友H:
嗯,用的STC,请大佬详细说说,我自己百度的都说是要加上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嗯,用的STC,请大佬详细说说,我自己百度的都说是要加上拉

由于很多51单片机没有内部上拉,所以才要外部上拉,
因为I2C接口采用Open Drain机制,器件本身只能输出低电平,无法主动输出高电平,只能通过外部上拉电阻R将信号线拉至高电平。因此I2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个芯片有问题,单独接VCC1时VCC2有大约1.1V的电压(设不设置涓流充电都有),对外部有放电电流了 ...

恭喜解决问题,我之前用1307就不会出现这个事情,

网友M:
这个设计非常不错的

网友N:
你可以找个空板子,仅焊接DS1302,看看功耗是多少

网友O:
这个供电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P:
数据读取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Q: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应该没问题

网友R:
不是优先使用电路电源吗

网友S:
直接用电池串二极管加在vcc2上

网友T:
要用两支二极管隔离

网友U:
3V的纽扣电池给DS1302做备用电源?

网友V:
电池BT1正极进入DS1302的8脚

网友W:
这个功耗有点大。

网友X:
DS1302工作时功耗很低

网友S:
电池不耐用还真不知道。

网友R:
这个没有低功耗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应该没问题

外部电源怎么实现的

网友P:
正常使用电路供电。

网友O: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X:
保持数据和时 钟信息时,功耗小于1mW。

网友W:
电池给整体电路供电了吗?

网友V:
这个电池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U:
备用电池使用二极管隔离开。

网友T:
电池接二极管到8脚,电池接二极管到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