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接插件的电路板如何防水?

楼主(2017-11-20):
船上用的电路板,怎么做防水啊?喷漆?涂层?还是纳米技术?有没有使用过的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外壳防护等级不高 灌胶
IP67以上 喷漆

网友B:
可以参考philip的电动剃须刀,是怎么做到防水的。还能充电

楼主:
灌胶以后接插件插拔不方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philip的电动剃须刀,是怎么做到防水的。还能充电

飞利浦怎么做的呢?国内有没厂家可以做?我们找了一家纳米技术涂膜,然而并不管用。。。

网友C:
有插接件的地方用胶塞堵住.摩托的手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插接件的地方用胶塞堵住.摩托的手机就是这么干的.

胶塞以后想拔开不容易了吧?还是有既密封好又容易拆卸的胶啊?

楼主:
百度不好搜,我想不如问问有经验的大师。尤其是弄过船上线缆电路的,船上应该经常遇到这类问题,有他们的常用方法就好了

楼主:
联系了国内几家做胶的,说有机硅比较容易拆,有经验的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E:
拆个洗衣机看看

楼主:
洗衣机没有,拆了个热水器,里边好像用的有机硅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胶塞以后想拔开不容易了吧?还是有既密封好又容易拆卸的胶啊?

不懂楼主的应用环境。实际上对密封要求高的地方,元器件很少有要经常插拔的,坏了都是换板子没有换元件的。线缆接口要经常插拔,但线缆有专用的防水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楼主的应用环境。实际上对密封要求高的地方,元器件很少有要经常插拔的,坏了都是换板子没有换元件的 ...

不用经常插拔,但有时候出故障可能需要调试和更换。现在在看台湾永宽的密封胶,用于电路板接插件部位。

网友G:
舱室内,外壳防滴。内部电路板用镀金插头座即可。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H:
好像叫code。大概就是灌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舱室内,外壳防滴。内部电路板用镀金插头座即可。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镀金插头防锈吧?但是潮湿的话积累了水汽会不会短路啊?外壳防滴不大明白啥意思,可以详细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叫code。大概就是灌胶。

今天和生产胶的厂家聊了聊,才明白灌胶这个适用于一个腔体然后整个糊一堆胶,我们要用的其实是电路板接插件的地方涂胶就行了,所以换了一款防水密封胶。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和生产胶的厂家聊了聊,才明白灌胶这个适用于一个腔体然后整个糊一堆胶,我们要用的其实是电路板接插 ...

不是的吧 你看看汽车电子 ecu或者其他部件 都是直接涂在电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的吧 你看看汽车电子 ecu或者其他部件 都是直接涂在电路板上的

我们是用三防漆刷电路板,用灌封胶的话是灌注整个箱子。

网友I:
我们做马桶的--,基本就是整体灌胶。刷漆。然后盐雾和环境实验能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做马桶的--,基本就是整体灌胶。刷漆。然后盐雾和环境实验能过就行--

嗯,能整体灌封的最好了,肯定防水。

网友J:
我们的客户一般用三防漆喷涂工艺

网友K(2018-02-23):
还是整体灌胶有用。

网友L(2018-05-19):
你好,关于pcb防水我司可以提供最佳方案,使用Parylene真空镀膜(非传统三防漆纳米水喷涂工艺),在PCB表面形成纳米级保护层(气相沉积),可以应用到电子消费品以及传统军事,航空航天,工业和医疗系统,提供可靠的防水,防潮,防气体,溶剂,腐蚀和极端温度保护,目前为业界领先,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13652502038黄先生

网友(2020-04-29):
PCBA电路板纳米涂层的特点:

1、纳米涂层材料与各种基材PCB板都有非常良好的结合能力,防水防汗防潮防腐蚀。

2、在PCB线路板表面形成疏水效果非常好的纳米结膜,使其形成荷叶效果,可以让电子元件表面形成一道强而有力 的保护层,阻止电子产品PCB线路板上元器件涉水受潮以及被酸碱盐腐蚀的情况。

3、可通过浸泡的施工方法渗透至电子元件的各个细微的空隙处,达到完整的覆盖性与包裹性,进而产品会得到全面 立体的防水效果。

4、纳米涂层与通常所使用的三防漆有很大的区别,相比之下,三防漆更不易让PCB以及元器件散热,导电性能不佳,三防漆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而PCB纳米防潮涂层更环保,符合ROHS,REACH,MSDS等欧盟认证,其所形成的涂层肉眼不可视,散热性能很好,连接器在浸泡前无需做保护处理,导电性能也不受影响。

5、操作简单,只需浸泡3秒即可取出在常温下晾10分钟自然干燥,无须加热烘干,无须额外增加设备。

6、成本低,比如以运动耳机为例,1L纳米防水液可加工约4200多个PCB板。

7、做了防水涂层之后个别元件返工后焊时只需在焊点处用毛刷重新刷涂防水液即可。

8、多系列多浓度级别产品,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可根据您对品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用的系列,可经样品测试后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