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增强型PMOS管开启电压Vgs疑问

楼主(2017-11-20):
关于 增强型PMOS管开启电压Vgs疑问 有以下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1、如下图:增强型PMOS管G极接地,按我的理解,只有在S极电压高于0v(至少零点几伏)的时候才能导通,可是下图中BSP315P的接法确可以导通(不符合预期),而BSP317P不能导通(符合预期)。这是为什么呢??
2、图中增强型PMOS管 中的Tc ,Tj是什么意思呢?
3、像图中的这两种PMOS管的D,S极能对调用吗???
以上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这图,MOS管如果不导通,体二极管是要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MOS管如果不导通,体二极管是要导通的。

大哥,你的意思是BSP315P导通,其实是里面的体二极管导通了,而BSP317P没导通,是里面的体二极管没导通,是不?如果是这样,那怎样判断体二极管在什么条件下导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意思是BSP315P导通,其实是里面的体二极管导通了,而BSP317P没导通,是里面的体二极管没导通, ...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都应该导通。
但我不知道是MOS管导通还是二极管导通。

网友B:
首先二极管导通, 是 S 极得到高于0V 的电压, 再让 MOS 管导通.

网友C:
这样子明显是二极管导通了,你把MOS管漏极和源极反一下就好了

网友D:
二极管 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明显是二极管导通了,你把MOS管漏极和源极反一下就好了

上面的接法,BSP315P那个电路是二极管导通了,导通之后使得源极电压高于0V,进而使得VGS达到导通条件,进而使得MOS导通???能这样理解吗??

楼主:
那BSP317P那个电路,mos管里面的体二极管没什么就不导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