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开关电路,求助分析

楼主(2017-11-20):
各位大神,
小弟遇到一个MOSFET开关电路,如下。SWITCH+电压为52V,已知当POWERLED+为高电平(3.3V)时,Q9,Q13等几个大功率MOSFET导通。但是我不会分析,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麻烦尽量说明详细一些。多谢!

网友A:
POWERLED+为高电平,Q5导通,稳压管MM5Z15V稳定电压15v,所以使得四个Pmos管栅极电压(R95、R96右端:37V)小于其源极电压(52V),所以PMOS管导通。所以CHAIN+的电压为52v.但是不明白三极管Q11那一路怎么分析。
有以下疑问:1、Q5导通之后,R94 R86分压。三极管Q11基极电压应该为32.7V。这个和稳压管那一路分析的矛盾(稳压管阳极37V-二极管压降0.6V=36.4V,这个和两个电阻分压算出来的电压矛盾。不知道为何???)
2、按照以上的第1点分析,三极管Q11不能导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分析,请大神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LED+为高电平,Q5导通,稳压管MM5Z15V稳定电压15v,所以使得四个Pmos管栅极电压(R95、R96右端:37V) ...

Q11是快速关断。
Q5关断后,主开关管栅极电荷会驱使Q11导通。

网友C:
顶一下,看大神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LED+为高电平,Q5导通,稳压管MM5Z15V稳定电压15v,所以使得四个Pmos管栅极电压(R95、R96右端:37V) ...

感谢兄弟的回复。
电路实测,当POWERLED+为高(实测值3.3V)时,四个P沟道的大功率MOS管导通。此时,15V稳压二极管
VD19的正向端(也是VD21的正向端)电压为37V(这个可以理解,就是52V-15V=37V)。此时的Q11的基极电压测得为36.4V(也可以理解,IN4148为硅管,其压降为0.6V)。如此来看,此时的Q11时不导通的(因为其Vbe<0V)。
我不理解的地方有以下:
1、根据以上测试结果,Q9等大功率MOS管的Vgs=-15V,而其规格书上说这几个MOSFET的导通门限电压Vgs(th)为-1至-3V之间。为什么-15V时D,S极还可以导通呢?
2、POWERLED+为低电平时,Q5不导通。此时怎么分析Q9会关闭呢?

请大家帮忙研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1是快速关断。
Q5关断后,主开关管栅极电荷会驱使Q11导通。

可否解释的更详细一些呢?我需要跟老板详细解释这个电路原理,他是硬件设计出身的

网友D:
Q5 导通时,Q11 截止;

Q5 截止时,VD21 和 R86 等效开路。
C139 上的电压导致 Q11 导通,构成 C139 的快速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LED+为高电平,Q5导通,稳压管MM5Z15V稳定电压15v,所以使得四个Pmos管栅极电压(R95、R96右端:37V) ...

Q5导通后,三极管Q11的基极分压不会是32.7V。
因为这时R86的过电流并不等于R94的电流,还需要加上VD21上的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Q5 导通时,Q11 截止;

Q5 截止时,VD21 和 R86 等效开路。

SWITCH+电源是一直存在的,C139上的电压怎么能通过Q11的基极构成放电回路呢?
我不太理解,当Q5截至时,Q11的发射极电平是怎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回复。
电路实测,当POWERLED+为高(实测值3.3V)时,四个P沟道的大功率MOS管导通。此时,15V ...

1.-1到-3是门限电压的范围,pmos管vgs小于门限就会导通。
2.Q5,不通时,Q11会导通,使得pmos的g电位升高至52,其vgs=0,不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OWERLED+为高电平,Q5导通,稳压管MM5Z15V稳定电压15v,所以使得四个Pmos管栅极电压(R95、R96右端:37V) ...

计算时不能用电阻分压去计算,忽略了并联的那部分,会是它总体电阻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到-3是门限电压的范围,pmos管vgs小于门限就会导通。
2.Q5,不通时,Q11会导通,使得pmos的g电位升高 ...

额,对对,-1V至-3V是门限电压的范围,并不是Vgs在这个范围内才能使S,D间导通。小于这个门限电压都可以使Q9等MOSFET导通。理解了,茅塞顿开。
如何理解Q5不通时,Q11会导通呢?此时Q11的基极会有电流吗?Q11的Vbe是怎样的?
请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SWITCH+电源是一直存在的,C139上的电压怎么能通过Q11的基极构成放电回路呢?
我不太理解,当Q5截至时,Q ...

Q5 截止时的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Q5 截止时的等效电路:

十分感谢兄台!花这么大功夫还给附图。
以前没遇到过三极管射极悬空的情况,所以就不知道咋分析了。

网友F:
1、因为Q9为PMOS管,所以Vgs=-15V时,D,S极理所应当导通。注意:Q9是PMOS管,而不是NMOS管,NMOS管需要Vgs为正才导通。
2、POWERLED+为低电平时,Q5不导通。Q11基极电位升高,Q11导通,Q9的Vgs几乎被Q11的c、e极短路,此时Q9的Vgs=0,Q9截止。

网友G:
这是一个典型的 分立元件 搭成的 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典型的 分立元件 搭成的 MOS管驱动电路。

主要是不太理解Q11的用途,理论上把Q11去掉也可以实现控制开关的作用。

网友H:
三极管导通,稳压管截止,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G:
Q11负责关断。没有Q11不能关断。

网友G:
你这个图可能会看着有点不太习惯,看看驱动N管的电路应该更容易理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因为Q9为PMOS管,所以Vgs=-15V时,D,S极理所应当导通。注意:Q9是PMOS管,而不是NMOS管,NMOS管需要Vgs ...

请问C139 和R97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Q5 导通时,Q11 截止;

Q5 截止时,VD21 和 R86 等效开路。

Q5截止时,C139 上的电压导致 Q11 导通,构成 C139 的快速放电回路。???这个怎么实现的呢?Q5截止时,Q5处的电阻很大,相当于开路,然后没构成回路啊,怎么会形成放电呢?大神帮忙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Q5导通后,三极管Q11的基极分压不会是32.7V。
因为这时R86的过电流并不等于R94的电流,还需要加上VD21上 ...

明白了。我只是简单的想成两电阻分压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计算时不能用电阻分压去计算,忽略了并联的那部分,会是它总体电阻变小 ...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兄台!花这么大功夫还给附图。
以前没遇到过三极管射极悬空的情况,所以就不知道咋分析了。 ...

我还是不明白Q5截止,Q11为什么会导通呀。Q5截止,Q11的基极为52V,Q11的射极悬空,这个时候的射极电压是多少呢?Vbe=Vb-Ve,但是Ve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三极管怎么导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Q5 截止时的等效电路:

我还是不明白Q5截止,Q11为什么会导通呀。Q5截止,Q11的基极为52V,Q11的射极悬空,这个时候的射极电压是多少呢?Vbe=Vb-Ve,但是Ve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三极管怎么导通啊?求指导一下呗。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不明白Q5截止,Q11为什么会导通呀。Q5截止,Q11的基极为52V,Q11的射极悬空,这个时候的射极电压是 ...

Q5关断时,Q9栅极电压,S+,G-。
Q11基极电流:Q9-S--->R94--->Q11-B---->Q11-E--->R95--->Q9-G,
Q11集电极电流: Q9-S--->Q11-C--->Q11-E--->R95--->Q9-G。
如果Q11电流放大倍数按100算,此时R94+Q11大约可以等效为30欧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C139 和R97的作用是什么?

防止、或者说减小C139、R97两端瞬时过冲电压。由于Q9负载存在感抗(容抗没关系)导致的电压过冲。注意,就是导线也有电感。特别是电流变化巨大时。参考感生电压公式:U = - L(dI / dt). 负载电感越大、电流变化率越大,感生电压就越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5关断时,Q9栅极电压,S+,G-。
Q11基极电流:Q9-S--->R94--->Q11-B---->Q11-E--->R95--->Q9-G,
Q11集电 ...

Q5关断时,Q9栅极电压,S+,G-。???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就是不知道,Q5关断时,Q9栅极的电压(即三极管射极电压)怎么确定。另外,Q5关断时,三极管基极电压52V应该没错吧??望指导,谢谢!

网友J:
这电路就算没有Q11,在Q5关闭后,Q9的GS结电容放完电后,Q9的GS之间加上10K电阻用于放电,也是可以正常开关Q11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Q5关断时,Q9栅极电压,S+,G-。
Q11基极电流:Q9-S--->R94--->Q11-B---->Q11-E--->R95--->Q9-G,
Q11集电 ...

这个电路在Q5关闭的时候,Q11三极管也没有完全工作,阻抗太大,不足以基极工作,而是BE二极管导通的,利用了其二极管的特性,降低Q9的栅源极电压,从而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在Q5关闭的时候,Q11三极管也没有完全工作,阻抗太大,不足以基极工作,而是BE二极管导通的,利 ...

建议你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5关断时,Q9栅极电压,S+,G-。???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就是不知道,Q5关断时,Q9栅极的电压(即三 ...

因为Q9栅极对源极之间电荷存在,于是R94是有电流的,所以Q11基极电压不是52V。

网友D:
这是高边 MOS 开关的原理性电路:

电路的仿真波形:

网友J:
我也不是很明白关断的机理,仿真后发现基极电流才几个pA,才觉得三极管肯没有完全打开,还有按照你的电流流向,Q11基极电流:Q9-S--->R94--->Q11-B---->Q11-E--->R95--->Q9-G,,Q9的栅源极是绝缘层,这怎么能形成电流通路,有说的不对的见谅。

网友D:
如果电源电压不高,比如说 12 V,可能这个电路就可以直接用了。

现在是 24 V,Vgs 接近其击穿电压 -20V,因而需要一定的保护措施。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 GS 间并联一个稳压管。稳压值大于开启电压,小于击穿电压。

虽然可以改变 R101 和 R102 的分压比来使 Vgs 在合理的范围内,
但其它的一些偶然因素仍有可能使得 Vgs 超过击穿电压。
因此,加个稳压管进行保护是有必要的。

网友D:
稳压管限压电路:

仿真波形:

网友D:
使用简单的稳压管电路后,发现 Q102 关不断了!
因为稳压管结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因此在 Q101 截止时,需要给稳压管一个放电回路。

网友D:
带放电回路的电路:

仿真波形:

网友D:
首先添加 C301、R301 和 R302。
使得稳压管、MOS 管的离散性参数可以忽略不计。

再添加 Q301 和 R101 构成稳压管结电容的放电回路。
为了保证在 Q101 导通时,Q301 可靠截止,稳压管有直流通路,再添加 D301 。

这样就形成了 LZ 开贴图中的电路。

示例电路中主要元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D:
【讨论】

1. 理论上 C301、R301 和 R302 并非必须。

2. 如果需要电流保护(负载限流),可以在 VCC 和 Q102 - S 间加个采样电阻,
同时 Q301 换成 PNP 管,其 BE 极与此采样电阻并联。

3. 如果在大功率情况下,还有热保护的要求,电路会更复杂……用专用的集成电路吧。

4. 如果不是电路功能要求限制,尽量使用低边的 MOS 开关。
电路设计相对容易,N - 沟道 MOS 管的选择余地也大得多。

5. 一般情况下,Q101 也可以用三极管来实现相同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首先添加 C301、R301 和 R302。
使得稳压管、MOS 管的离散性参数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时候两个MOS管都截止了,和地悬空的情况下,怎么形成放电回路呢?这一块一点不懂。望指导,谢谢啦。还有稳压二极管为什么不通过C301 R301回路放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也不是很明白关断的机理,仿真后发现基极电流才几个pA,才觉得三极管肯没有完全打开,还有按照你的电流 ...

很简单的电路,你的仿真不能给出正确结果。
如果不是你的工具不行,就是你没有用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不是很明白关断的机理,仿真后发现基极电流才几个pA,才觉得三极管肯没有完全打开,还有按照你的电流 ...

新手不要乱玩硬件仿真,硬件仿真是给有一定硬件功底的人玩的,
至少要能够判断自己搭建的模型正不正确,否则只能害了自己

三极管是加速关断的,是个开关量(瞬态),你放那么多表头来测稳态,仿真出来有个锤子意义,

给你一个简化的电路,你分析一下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其他无关电路全部干掉,只保留三极管及上拉电阻,三极管发射结通过开关与一个已经充电至37V的电容连接,问此时闭合开关,三极管工作状态。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电路,你的仿真不能给出正确结果。
如果不是你的工具不行,就是你没有用对。 ...

他仿的是关断稳态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两个MOS管都截止了,和地悬空的情况下,怎么形成放电回路呢?这一块一点不懂。望指导,谢谢啦。 ...

C301、R301 和 D201 之间的回路如下图所示:

这时,D201 也可等效成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的串联。
两个电容都可以等效成两个理想电压源。
由于两个电压源反向串联,只要两者的电压相同,回路中就不会有电流产生。
这个等效电路类似两个电池并联。
通常两个电池电压会不同,会造成一个电池对另一个电池的充电。
所以,一般电池不能并联使用。

把因处于截止状态的 MOS 和 二极管等元件移除后的电路如下:

把 R301 和 C301 相连的节点作为参考节点(地)、
C301 换成一个电压源,然后重新画出三极管的电路,
就会看到一个熟悉的射极跟随器电路 ——
这时的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新手不要乱玩硬件仿真,硬件仿真是给有一定硬件功底的人玩的,
至少要能够判断自己搭建的模型正不正确, ...

不多说,你厉害

网友L:
MOS管并联也不加均流电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MOS管并联也不加均流电阻啊

开关工作,不需要均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因为Q9为PMOS管,所以Vgs=-15V时,D,S极理所应当导通。注意:Q9是PMOS管,而不是NMOS管,NMOS管需要Vgs ...

谢谢回复。
现在的关键点就是当Q5关断时,Q11是如何被打开的。
刚才你的回复是因为此时Q11的基极电位升高。
但是我们知道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即必须有Ib。那么Vbe要大于一定的电压的。
Q5关断时,Q11的基极为高电平,那它的发射极电平是怎样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的关键点就是当Q5关断时,Q11是如何被打开的。
刚才你的回复是因为此时Q11的基极电位升高 ...

四个50P06管的输入电容差不多有20nF,再加上C139的100nF,这就是Q11发射极的通路,Q5导通时,这120nF的电容充电到VCC(参见42楼图),Q5关断时,这个120nF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还是VCC, 即:VCC - Vz = VCC, 结果Vz=0, Q11发射极的电位为0,其Vbe为正,有并足够大的Ib使Q11导通。

网友M:
q11的作用是快关,慢开启,开启时,Q11导通,VD19稳压管工作,产生压降,正好VGS形成压降,电流回路时是,SWITCH+--------VD19------VD21---------R86--------Q5-----------GND,属于高阻RCD,关闭时,目的是抽取CGS的电荷,Q11的基极高电平,BUF,射极输出,大电流对CGS反向充电,提高G极的电平。相当于已充电的CGS电容,原来二端的电压为VZ,现在电容二端短接,让电容放掉,即CGS没有电压(电荷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个50P06管的输入电容差不多有20nF,再加上C139的100nF,这就是Q11发射极的通路,Q5导通时,这120nF的电 ...

Q5关断时,SWITCH+电压(也就是你说的VCC)是一直存在着的,C139还会放电吗?

会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截止时,C139 上的电压导致 Q11 导通,构成 C139 的快速放电回路。???这个怎么实现的呢?Q5截止时, ...

我也存在跟你一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关断时,Q9栅极电压,S+,G-。
Q11基极电流:Q9-S--->R94--->Q11-B---->Q11-E--->R95--->Q9-G,
Q11集电 ...

能否解释一下,Q5关断时,Q9为什么是S+,G-?
另外30欧是如何算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Q5关断时,Q9为什么是S+,G-?
另外30欧是如何算出的?

导通的时候,源极是+52V,栅极是52-15=37V,相对电位就是S+,G-。
由于栅极是电容,所以关断的时候,它们的相对电位不会变。
30欧=3000欧(R94)/100

网友N:
其实很简单,当Q5导通时,MOS导通(S=52V,G=37V,G-S=-15V),
当Q5截止时,G=37V,Q11的B=52V,Q11导通,G电平变为52V,G-S=0V,MOS截止。
Q11的作用是加速MOS的关断。降低MOS的关断损耗,降低MOS的温升,提高寿命、可靠性。

网友N:
Nmos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