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对经运放采样的影响

楼主(2017-11-21):
电流采样时,EMC试验,例如脉冲群、浪涌等试验会使采样值下跌或者上途,这里指的是交流采样,看到的馒头波形在试验影响下会畸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运放用的是TLV233,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增加EMC器件抑制输入

网友B:
TVS 还有VDR进行信号路径保护,当然接地和电容滤波也很重要

网友C:
主要加低通滤波来改善,因为脉冲群、浪涌具有丰富的谐波成分,而常规交流采样的信号频率远远低于干扰频谱的分布,所以加合适的低通滤波会有改善。同时,因干扰的幅值较高,旁路干扰信号的措施也应采用。另外,注意抑制干扰耦合,特别是通过电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