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升压电路设计

楼主(2017-11-21):
是这样的各位大神:需求是设计一个干电池供电电路(一节干电池)。
负载端使用的是3.3V电平,我选用的升压芯片是CE8301 / PT1301,用来把干电池电压升到3.3. 当电池满电的时候升压部分正常,但是当电池接近没电时,因为电池的带载能力不够,所以电池输出电流不够,导致升压芯片没有足够的能量升到3.3。但是如果没有3.3V电平的话我担心后面电路会不正常。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升压芯片只输出3.3V呢?也就是电池接近没电时,让负载得到的电压是0V
(整个电路上没有单片机)

网友A:
加一片低电压检测HT7033,低于3.3v时控制一只mos管切断电源

网友B:
有,详见规格书,联系QQ 920708273

网友B:
电压低于0.75V时自动关断

网友C:
boost升压电路就可以,用mos管来控制就行了

网友D:
可以选择带有输入门限的开关电源芯片,也可以用比较器、合适门限的电源检测IC等去控制开关电源芯片。不过,这么做恐怕没有意义,因为很可能在负载变化时导致开关电源时开时断,所以应该从应用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合适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选择带有输入门限的开关电源芯片,也可以用比较器、合适门限的电源检测IC等去控制开关电源芯片。不过, ...

嗯是,如果只是用比较器,和合适门限的电源检测的话,可能会引起电池部分反复断开,闭合。因为添加负载之后电池电压会下降,断开负载之后电池电压会上升~~~

网友E:
升压电路本身自耗就不小再加上负载 电池续航能力会很低,效率也低,这种产品负载功率应该不大,建议可以改换钮扣充电电池3.3V供电,可以挑选容量大一点并联使用应该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是,如果只是用比较器,和合适门限的电源检测的话,可能会引起电池部分反复断开,闭合。因为添加负载之 ...

控制电源的器件或电路可以实现施密特特性,功耗也不算大,其本身不是导致电源反复开合的罪魁。实际上的根源就是正常的负载本身,恒定负载的应用远远少于变化负载的应用,负载一变化,电池内阻又较高时,问题就会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源的器件或电路可以实现施密特特性,功耗也不算大,其本身不是导致电源反复开合的罪魁。实际上的根 ...

嗯,是这样的。负载的变化加上电池内阻,是问题的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片低电压检测HT7033,低于3.3v时控制一只mos管切断电源

嗯,我看不了这个HT7033  可是这个芯片的开启电压是:V(det)*1.05  也就是,3.3*1.05=3.465V吗,也就是在3.465之后才会输出高电平吧,否则不会高电平吧 ~~~这样的话电压输出就需要略高于3.3  然后输出接到HT7033,通过7033控制一个mos。。。 3.465 有点美中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看不了这个HT7033  可是这个芯片的开启电压是:V(det)*1.05  也就是,3.3*1.05=3.465V吗,也就是 ...

选用HT7027,输入前加2个分压电阻(阻值高些),调整到你需要的动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HT7027,输入前加2个分压电阻(阻值高些),调整到你需要的动作电阻.

666  佩服佩服   可以可以

佩服三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