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措施可以电压基准在做EMC试验时,电压基准不会突变

楼主(2017-11-21):
在交流采样时,我用电压基准和运放,在做EMC试验时,发现电压基准突变,导致运放采的值也发生突变,导致馒头波的有效值发生变化
求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开关电源EMC相关专辑 47册 324M ◆〓
  • 〓◆ 实战EMC,EMI 相关资料专辑 21册 257M ◆〓

  • 这啥意思

网友A:
    自已啃鸭,哈哈

网友B:
    基准突变,要先确定原因,是通过电源回路的耦合还是直接空间耦合到基准输出回路,二者的整改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