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进口设备,电容类型没见过,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11-21):
拆了一个进口设备,用的这个电容,请问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电容呢?

网友A:
穿心电容

网友B:
4脚穿心电容

楼主:
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与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好像是磁珠+穿心电容的滤波元件?

网友D:
应该是由两个电容构成的差模滤波器,做在一起的作用是提高两个电容的一致性

网友E:
我认为是穿心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与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啊?

穿芯电容有对地引脚,可以同时实现信号耦合和高频滤波/去耦作用。

网友G:
这种电容好像我也见过,法国WAVECOMGSM/GPRS 拆开里面就有这样的电容,主要滤波和EMI的作用保证信号输入输出不受干扰

网友H:
相比电容,我倒是更好奇这四个圆孔是干嘛??
看起来中间是空心的,应该是过孔,
不过从图上来看似乎已经引出信号线了。
难道是散热?也不像。。。
焊盘加固?。。。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相比电容,我倒是更好奇这四个圆孔是干嘛??
看起来中间是空心的,应该是过孔,
不过从图上来看似乎已经引 ...

可能这个ST是个TVS一类的元件,信号线从它这走一下,从另一层走了。。。。

有道理,不过这过孔有点风骚走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相比电容,我倒是更好奇这四个圆孔是干嘛??
看起来中间是空心的,应该是过孔,
不过从图上来看似乎已经引 ...

也有可能信号测试方便留的

测试点一般是留成焊盘,很少会有过孔

网友I:
大家都叫他穿芯电容,高频电路中用的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