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竞赛预热赛】+自动恒温控制系统的实现(2)

楼主(2017-11-21):
   下位机的开发平台选取KEIL V4.0,并由C51编程来实现功能要求。
相关的功能程序如下:
1. 液晶屏显示程序
2. 参数设置程序
3. 温度检测与控制程序
4. 串行通讯程序

   液晶屏的连接与显示程序
        LCD51103.3V的显示器件,并以SPI的通讯方式来进行控制,为节省管脚,直接将CS引脚以GND相连,其信号引脚的连接情况如下:
       SCLK--PC.3
       DIN --PC.2
       DC  --PC.1
       RST --PC.0
      此外,可以将用背光引脚与一个GPIO口相连以控制背光的亮灭。

      定义LCD5110信号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如下:
       #define SetLCD_SCLK_High()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3, Bit_SET);}
       #define SetLCD_SCLK_Low()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3, Bit_RESET);}

       #define SetLCD_SDIN_High()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2, Bit_SET);}
       #define SetLCD_SDIN_Low()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2, Bit_RESET);}

       #define SetLCD_DC_High()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 Bit_SET);}
       #define SetLCD_DC_Low()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 Bit_RESET);}

       #define SetLCD_RST_High()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0, Bit_SET);}
       #define SetLCD_RST_Low()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0, Bit_RESET);}

        配置相应引脚的函数如下:
  1.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2. {
  3.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2|GPIO_Pin_1|GPIO_Pin_0;
      对应的初始化程序为:
void LCD_Init(void)
{
        SetLCD_RST_Low();
        delay_1us();
        SetLCD_RST_High();
        delay_1us();
        delay_1us();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c0);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13);
        LCD_write_CMD(0x20);
        LCD_Clear();
        LCD_write_CMD(0x0c);
}

         实现初始显示界面的语句如下: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9, Bit_SET);
         LCD_Init();
         LCD_Clear();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nokia5110 v1.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2,"x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3,"x2=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4,"temp= ");
         LCD_set_XY(42,2);
         LCD_write_char(i+0x30);

        其界面效果如图2所示,由于当前温度低于温度下限,故加热器应开启以蓝色LED指示。
2 界面显示效果

参数设置及程序
       参数设置在温控系统中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温控器只能对某个固定温度区域进行控制。
为简化设计,这里是采用软按键来进行参数设置,它共有4个键,分别对应+1-1、移位和确认处理。
       4个键位分别与PB2PB10PB11PB12相连,其引脚配置函数如下:
void Key_IN(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实现上下限设置的程序如下:
      f==2;
      while(f)
          {
                        if(f==2) LCD_set_XY(42,2);
                        if(f==1) LCD_set_XY(42,3);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2)==0)
                        {
                                i--;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0)==0)  //  确认键
                        {
                                        if(f==1)
                                        {
                                                x2=i;
                                                f=0;
                                        }

                                        if(f==2)
                                        {
                                                x1=i;
                                                i=0;
                                                f=1;
                                                LCD_set_XY(42,3);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1)==0)
                                {
                                        i++;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2)==0)
                                {
                                       i=i*10;
                                }
                                LCD_write_char(i/1000+0x30);
                                LCD_write_char(i%1000/100+0x30);
                                LCD_write_char(i%100/10+0x30);
                                LCD_write_char('.');
                                LCD_write_char(i%10+0x30);
                                for(k=0;k<20;k++)
                                {
                                   Delay(60000);
                                }
                  }

温度检测与控制
      DS18B20是一种使用广泛的单总线器件,其实它还有一种防水型的封装形式,如图3所示。由于手头没有就暂时用塑料封装的吧。
图3 防水型DS18B20

      DS18B20相连的引脚是PC4,由于该温度传感器只有一条数据引脚,故分时进行输入和输出处理,其相应的引脚配置函数如下:
void DS18B20_IO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S18B20_IO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实现温度检测与控制的程序如下:
        while (1)
        {
                   DS18B20_Convert();
                   tempL = DS18B20_Read_Byte(); // LSB
                   tempH = DS18B20_Read_Byte(); // MSB
                   j=tempH*16+tempL/16;
                   LCD_set_XY(42,4);
                   LCD_write_char(j/100+0x30);
                   LCD_write_char(j%100/10+0x30);
                   LCD_write_char(j%10+0x30);
                   LCD_write_char('.');
                   LCD_write_char((tempL%16)*10/16+0x30);
                   i=j*10+(tempL%16)*10/16;
                   if(i>=x1)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8, Bit_RESET);
                   if(i<=x2)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8, Bit_SET);
                  Delay(5000);
      }

    由于手头的电加热棒还未找到,目前只以指示灯来模拟继电器的工作状态变化,后续再将继电器和加热棒接上验证一下控制效果。图4为温度超过上限,关闭加热器即关闭蓝色LED。通过模拟验证可发现,检测与反应的精度可达0.1度,要想达到控制的高精度就要看控制算法了。
       此外,为了上传数据来绘制波形图,还需提交串行通讯的功能,并为指令的发送提供支持。
图4 温度模拟控制

网友A:
温度上下限不能相差太大,不然达不到恒温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上下限不能相差太大,不然达不到恒温的目的

有道理,否则造成控制偏差也会加大,尤其是在没有保温箱得情况下。

网友A:
看你的更新了,录个视频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更新了,录个视频更好

尽快把上位机部分解决了,争取弄个完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尽快把上位机部分解决了,争取弄个完整的。

楼主加油哦,尽可能把资料都开源起来,让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