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下PNP管工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21):
只看这个 管子谁知道你的图哪里有问题。。。要把图上全。。。

网友B:
你想说的控制脚电压是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吧。Vb=Ve-0.7V=11.3V左右,Vc为12V

网友C:
12V太大了,我觉得应该是MCU的电源电压时,这样才是低有效。
你这样处于长通状态。
不管MCU输出高还是低,肯定小于你的MUC电源电压,你的MCU不会是12V吧,一般是5V和3.3V,就导致了基极三极管一直导通,VE=12,Veb>0.7恒成立。
这样我估计三极管扛不住。

网友D:
注意PNP管开关电路正常工作时,基极电位仅比射极电位低大约0.7V。

网友E:
0.7v的压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太大了,我觉得应该是MCU的电源电压时,这样才是低有效。
你这样处于长通状态。
不管MCU输出高还是低, ...

谢谢大神指导,这个三级管,以前有试过,能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PNP管开关电路正常工作时,基极电位仅比射极电位低大约0.7V。

好的,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嗯嗯,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