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一个运算放大器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7-11-21):
大家觉得如下的运算放大器是做什么功用的呢?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仅有的一点认识(不知道对不对):因为该运放是单电源的(V-接地了),另外反相输入端加了偏置电压,说明FANDAC应该是交流信号。
注:R88和R89为并联,R45和R90也是并联(并联电阻约等于8K)。
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可以视为1.65V吗?这个运放的关系式怎么列,才能算出DAC_I与FANDAC的关系?

网友A:
反向输入端要把R86、R87、3.3V用戴维南等效变换下,也就是37.5K电阻和1.65V。剩下的就是用分压定律以及虚短列出方程,解方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输入端要把R86、R87、3.3V用戴维南等效变换下,也就是37.5K电阻和1.65V。剩下的就是用分压定律以及虚短 ...

主要就是不会列方程式,可否帮忙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不会列方程式,可否帮忙列出来?

不好意思,刚细看了下,这个运放应该是工作在非线性区,有可能是一个单电源的迟滞比较器,DAC_I可以控制迟滞电压差。但是输出每看到是接哪里?难道是DAC_I到单片机的DAC还串联一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细看了下,这个运放应该是工作在非线性区,有可能是一个单电源的迟滞比较器,DAC_I可以控制 ...

DAC_I是接到DC-DC电源的FB反馈脚,来调节DC-DC的输出电压的。就是下图中的12Vadj。

楼主:
这个是仿真出来的吗?可否解释一下关系式(R5+R6):R4=R3:(R1/R2)及电流的那个算式?
想完全理解它吃透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仿真出来的吗?可否解释一下关系式(R5+R6):R4=R3:(R1/R2)及电流的那个算式?
想完全理解它吃透它
...

楼主:
特别感谢,无比崇拜:)只是还有两点疑问:
1、R3/R2=(R5+R6)/R4怎么理解呢?麻烦解析一下
2、以实际原理图来看(反相输入端接3.3V分压)。此处的V2应该是多少呢,可以看成V2等于GND的电压吗?
请兄台送佛送到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无比崇拜:)只是还有两点疑问:
1、R3/R2=(R5+R6)/R4怎么理解呢?麻烦解析一下
2、以实际原理 ...

1.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吧。参考8楼的分析,如果不满足这个等式,恒流 I 的公式就出不来。

2. 此处的V2应该是 VCC/2 = 3.3/2 = 1.65(V); 参考电压源等效定理(戴维宁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吧。参考8楼的分析,如果不满足这个等式,恒流 I 的公式就出不来。

2. 此处的V2应该 ...

但是恕我愚钝,下图虚线框内部分还有疑惑。
如果V2是1.65V,这个V2应该是直接连接反相输入端(V-)的呀,为什么中间还串联一个R2 40K呢?这应该是戴维宁定理等效电路吧,我先温习一下这个等效定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恕我愚钝,下图虚线框内部分还有疑惑。
如果V2是1.65V,这个V2应该是直接连接反相输入端(V-)的呀, ...

中间串联的40K电阻就是戴维宁定理等效电压源内阻。没错,温习一下这个等效定理就清楚了。参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串联的40K电阻就是戴维宁定理等效电压源内阻。没错,温习一下这个等效定理就清楚了。参见下图:

...

你真的是一个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