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找不到变量的定义..

楼主(2017-11-21):
一个例程里面的初始化串口的函数,里面COM_UART_TX和COM_UART_RX两个变量找不到定义,但是编译没错误...是什么情况

void
uart_enable(int32_t i32Module)
{
    //
    // Enable the UART clock.
    //
    am_hal_uart_clock_enable(i32Module);

    //
    // Enable the UART.
    //
    am_hal_uart_enable(i32Module);

    //
    // Enable the UART pins.
    //
    am_bsp_pin_enable(COM_UART_TX);
    am_bsp_pin_enable(COM_UART_RX);
}

网友A:
应该放在IDE里面了

网友A:
Options  for  targrt              C/C++               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for  targrt              C/C++               define

C:\Users\冬了个冬\Desktop\TIM图片20171121113417

Define这里没改过。。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这里没改过。。应该怎么弄呢

搜索看看

网友B:
全局搜索呢!